自行车前轮竟然可以左右晃动,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5-02-12):
调来令片,怎么都调不好
然后发现前轮竟然可以左右晃动的
看了一下轮轴螺丝,竟然都松动了,用手轻轻一转,就能转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为何轮轴螺丝能松动

大家遇到过这样神奇的问题么

网友:
换新的,解决一切问题...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A:
轮毂轴承可能松动或者少了滚珠。

网友:
有人要拆你的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毂轴承可能松动或者少了滚珠。

轮毂轴承密封的很好,不会少滚珠吧

网友:
换个轴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轮毂轴承密封的很好,不会少滚珠吧

受力滚珠裂了都有可能
所以,先紧轴,再紧固定螺丝。如果能好就只是松了,如果紧了后转动时卡时松,就可能是裂了。否则就只是松了罢了,紧好就能用。

网友:
一般普通自行车这里都是两个螺母,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C:
看看里面钢珠有没有少或者碎,钢珠外面还有个“铜步丝”检查下。都没问题的话外面两个螺帽拧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里面钢珠有没有少或者碎,钢珠外面还有个“铜步丝”检查下。都没问题的话外面两个螺帽拧紧就行 ...

铜步丝是什么?

网友:
   打开看看,看看滚珠或者珠挡裂了没,这是珠挡车通病症状

网友C:
我这儿方言叫这个,普通话到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两个挡住钢珠的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滚珠裂了都有可能
所以,先紧轴,再紧固定螺丝。如果能好就只是松了,如果紧了后转动时卡时松,就可 ...

怎么知道滚珠是否裂了?

转动没什么阻力,滚珠应该没有裂?

网友:
长时间使用磨损的嘛,再磨磨旷得还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儿方言叫这个,普通话到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两个挡住钢珠的圆

需要把花鼓拆开,才能看到铜步丝?

网友D:
可能螺母本来就没拧紧,只是没注意到,然后就越来越松,拿扳子拧紧一下就好,扳子拧了也不紧,就是滑扣了,需要换新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螺母本来就没拧紧,只是没注意到,然后就越来越松,拿扳子拧紧一下就好,扳子拧了也不紧,就是滑扣了, ...

你换过车轴么

网友:
当年自行车是上班脚力,所以每年都要把自行车拆散在河里洗刷干净泥土和轴承中油腻,重新换新破损零件、钢珠和碗挡加油,组装调整到最佳状态~所以熟悉自行车上每个零件(滚珠轴承式的倒是没弄过),所以觉得您的螺母松动只属于松动或滑丝。

网友:
前轮拆下来以后看看钢柱有没有破裂变形缺少,中轴有没有磨损,铜步丝有没有拧紧,但是也不能太紧。前轮拆拆还是方便的

网友:
中间磨损了啊,松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