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掉零件,这样的事情大家遇到过么?

楼主(2025-02-12):
打上螺丝胶,不会掉零件
但是修起来不方便
怎么办好呢

各位会给自行车紧固件打螺丝胶么?
你们给哪些螺丝上了紧固胶呢

网友A:
花钱,解决一切问题...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震动,螺丝几乎必然会松动,弹簧垫片可以一定程度解决

网友B:
螺丝胶有不同型号,有的可以拆

网友:
其实每个零件拧紧就可以啦,经常检查就没有问题    头一次听说还要打胶的

网友:
打胶没毛病,自行车又不经常修

网友C:
防止脱落的方法很多,一般经常检查下就行。弹簧垫圈,卡簧,螺丝胶等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胶有不同型号,有的可以拆

你用的哪款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脱落的方法很多,一般经常检查下就行。弹簧垫圈,卡簧,螺丝胶等等也可以。 ...

你多久检查一次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款螺丝胶?

买了G-243还没用,说是7N.m可拆,,,,,242的4.9,222的3.4。262说33N.m了。非专业人士只能自己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多久检查一次螺丝?

看心情,刚动过的地方会经常时不时检查,长期不动的偶尔看下。
螺丝胶用最垃圾的就行,参数不记得了,上次固定了一下后备箱螺丝,好久了都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花钱,解决一切问题...

太水了,比主楼还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水了,比主楼还水

大家一起来水,反正没人管...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心情,刚动过的地方会经常时不时检查,长期不动的偶尔看下。
螺丝胶用最垃圾的就行,参数不记得了,上次 ...

你用的是22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胶有不同型号,有的可以拆

高标号是不是拆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标号是不是拆不了

标号越高越难拆,真要拆可以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号越高越难拆,真要拆可以加热........

用打火机烧螺母么?要趁热拧开?还是烧热后,凉了也能拧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打火机烧螺母么?要趁热拧开?还是烧热后,凉了也能拧开?

电烙铁怼,怼完顺手就拧了,没等,也没想着等它冷了再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怼,怼完顺手就拧了,没等,也没想着等它冷了再拧

电烙铁怼多久然后拆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怼多久然后拆螺丝?

这个怎么知道啊,凭感觉。。。。电烙铁功率,导热接触,螺丝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