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万元内有啥推荐的小型工作站呢

楼主(2025-02-12):
之前用过戴尔的poweregde t40,做的RAID1,结果一块硬盘坏了,本身应该报警更换,结果raid直接崩溃,开不了机,提示需要重做raid,后只能改为sata模式运行
(刚快到3年过保时内存还换过一根,这次竟然内存还坏了一根)
现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性能稳定的工作站(服务器,塔式,静音的,因为放在办公室的)吧,这类软raid的机器不好用,有硬件raid或者不带raid的都行了。

网友:
公家用的当然是品牌机,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Dell的服务器性价比高,但质量很拉

网友A:
万元,还是高端台式机吧。这个价格的工作站属于入门级别的。
RAID用处不大,配2个硬盘做好数据备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元,还是高端台式机吧。这个价格的工作站属于入门级别的。
RAID用处不大,配2个硬盘做好数据备份工作。 ...

我很赞同,下一步就准备配个性能好点的台式机,品牌机也行
就是想把操作系统和数据库都装在固态盘,这样体验才有质的提升。
在配一块机械硬盘每日备份。
数据量每日写入量二三十个G,不算大。配个2T固态tbw有1000T以上的,除非暴毙,不然用到我退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很赞同,下一步就准备配个性能好点的台式机,品牌机也行
就是想把操作系统和数据库都装在固态盘,这样 ...

找全新的S3710 系列的硬盘或者更高端的。

网友C:
太高深了,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高深了,我不会

老哥连那么复杂的电路都会,区区电脑配件不在话下嘛

网友D:
我们用的联想,好像2w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联想,好像2w块钱左右

塔式工作站几千到几万不等,好像大部分都用的软raid 这个其实很鸡肋。不好用
前几年的时候有个财务服务器也是阵列自己崩了,还得数据重做。
所以觉得这类机器这个最根本的功能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全新的S3710 系列的硬盘或者更高端的。

刚看了下,这类企业固态确实耐久度翻倍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这类企业固态确实耐久度翻倍以上。

这个真没必要上企业级的,而且全新的基本买不到,除非你能接受大船货。同样会暴毙。

网友E:
买个品牌的工作站,淘个的硬raid卡不好吗?

网友:
E-Value代码 fws3680-01-onlinecn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品牌的工作站,淘个的硬raid卡不好吗?

个人玩耍可以的,公司的不这么干。

网友F:
也不会,自已想用旧电脑搞个群晖都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不会,自已想用旧电脑搞个群晖都搞不好

那个只要电脑稳定性好就行,其实对电脑性能要求不高的,一台I3甚至奔腾的都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