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没有芯片同时有otp和flash版本的

楼主(2025-02-12):
就是可以用flash版本测试,一切正常后换otp版本节约成本,好像很少看到这种类型的芯片介绍

网友:
有,但比较少,flash型号可能是厂家用fpga之类的芯片实现的。可以选mtp芯片,介于otp和flash之间,有限多次烧录,比如可以烧录100次、1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