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TV3代A1469不亮电源灯

楼主(2025-02-12):
继续网淘另外一个亮白色灯的A1469。
使用遥控器遥控不开机不出视频信号但是白色信号灯闪灯频率加快一倍。
说明遥控的信号收到了。但是视频没信号出来。

我上网搜索说:供电没变,还是3.4V、1.75V,电源线也还是两条,分别连接电源和开关/状态LED灯。

淘了一个电视盒子是苹果tv三代的型号A1469。故障是插八字电源线没有指示灯亮起。正常的状态应该是有一个白色的灯亮起表示电源通电工作了。我搜索网页发现拆解这个盒子比较简单。是使用卡扣的设计的。现在先用美工刀插入有插座的一侧拉开一道缝隙

然后再使用一字螺丝刀一翘就开了

我想问一下电源出来的直流电的连接器上面的8个引脚的定义分别是什么。我的思路就是这样,我想知道那8个引脚的集线器的定义如何。我挑出12V和5V的还有地线之后找另外一个适配器出来的12V和5V接进去看看能开机亮灯不,主要是苹果的电源比较小巧我本身也不会修电源的。

这个J7301的连接器的脚位网上说是和iphobe4的数据线接口的脚位是一样的。

苹果tv后面的Optical Audio支持什么设备连接?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B:
不亮电源灯就直接检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亮电源灯就直接检查电源

苹果的电源比较小巧我本身也不会修的。我想那8个引脚的集线器我挑出12V和5V的还有地线之后找另外一个适配器出来的12V和5V接进去看看能开机亮灯不,我的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C:
这个你要知道加在哪个引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要知道加在哪个引脚上

就是不懂才发图上网提问

网友D:
家里有一个吃灰中,还能用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一个吃灰中,还能用来干嘛

网上很多新出的苹果tv,可能是连接了什么nas还是谁的网络可以看很多高清电影的。我看看是不是也可以设置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大

这个你没兴趣爱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