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法拒绝它的热情,YS-TA2210FJ 尚朋堂电陶炉

楼主(2025-02-12):
上次喜欢安静到跳闸的奔腾电磁炉短路后,从角落里找出吃灰的电陶炉,以前买来是想用它来吃火锅,无奈总感觉火力太小太慢就放一边。这次轮到它出场代替电磁炉。一插电,还没按开关,马上热情奔放发光发热,发热圈有两个,就只外圈发热,关也关不掉。先把东西煮好,发现这样很不安全,插头拔掉风扇也不能散热。当时没想到会发帖,故障现象没拍,只拍内脏,怕到时回装出错。拆后发现功率管是两个并联双向可控硅,一个击穿,就是它接外发热圈,所以一插电就开工,把坏的先拆下来。今天把新买的元件安装上,小电陶功能恢复正常。感谢老天把简单的故障给小白练手。
逛论坛学习众位高手无私分享,感谢坛友!
自己慢慢学习并操作真有成就感,还省钱哦。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停机后,散热风扇要很长很长真的很长的时间才能停,怎么办?

网友:
按理说 下面电阻丝加热 上面整个面板都会变热 但是用手摸旁边却不热 很神奇

网友:
停机后风扇多转会降温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A:
这大功率可控硅我在某宝买了3次都是假货,用2次就击穿。最后买的电动工具调速板子拆的件才用得住。

网友:
可控硅+电阻丝

网友:
感觉电炉丝的火力比电磁炉要来的温柔一些

网友:
正品不好买。

网友:
竟然是两个可控硅并联,用单个BTA41应该可以

网友:
其实就是加了功率控制和带特殊面板外壳的电炉

网友:
尚朋堂的不便宜啊

网友:
风扇是温控的还是单纯延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大功率可控硅我在某宝买了3次都是假货,用2次就击穿。最后买的电动工具调速板子拆的件才用得住。 ...

立创商城用品牌券撸,搜你想要的型号,找有16-15品牌券的,领券中心每个月可以领一张京东免邮券。比如楼主这个型号,有很多可用品牌券的,我随便找了两个:
https://item.szlcsc.com/20401507.html
https://item.szlcsc.com/2383211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大功率可控硅我在某宝买了3次都是假货,用2次就击穿。最后买的电动工具调速板子拆的件才用得住。 ...

请教假货是不是大火力才坏?我只开一小段时间看起来正常就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假货是不是大火力才坏?我只开一小段时间看起来正常就关掉。

对,一般假货都是功率虚标,因此你需要把火力开到最大坚持一段时间,如果不烧那就能用,如果烧了那最好别再去淘宝买了,去立创商城用品牌券撸便宜又质量有保证。

网友:
延长散热是为了安全起见,想缩短风扇散热这个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