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东西就是个SLC,居然卖80一片,为什么?

楼主(2025-02-12):
求学习,2FA28-NQ306,这东西就是个slc

为什么卖到80一片,贵在哪里了?

网友:
价格的问题,不是应该问商家么?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绝版的好东西都很贵

网友:
物以稀为贵啊,slc的颗粒,基本上不生产了

网友:
就因为SLC三个大字,还有三五百一片的你要不要?

网友A:
SLC这么贵  为什么 原厂商不生产呢?

比 QLC  TLC   贵那么多  没有利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C这么贵  为什么 原厂商不生产呢?

比 QLC  TLC   贵那么多  没有利润吗

利润再高,卖不掉有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利润再高,卖不掉有什么用

市场规律  应该起作用啊

供大于求  必然价格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市场规律  应该起作用啊

供大于求  必然价格下降

那我少生产一点不就供不应求了吗

网友:
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商家敢定80,说明真有人80买,如果时间长了没人买,商家肯定会降价,一直降到有人买了为止。

网友:
奇货可居,有不嫌贵的

网友:
买东西都是双向选择,觉得贵了可以选择便宜的。

网友:
物以稀为贵啊

网友:
总会有崇拜SLC的人去买的。。。

网友:
SLC速度快,稳定性和可靠性比MLC和TLC都要高,所以卖得贵。

网友:
韭菜割韭菜,还有东芝的8H2H

网友C:
多大容量的?64G或128G的SLC卖80不贵。要是8G的就没必要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容量的?64G或128G的SLC卖80不贵。要是8G的就没必要买了。

8G双贴,做为优盘容量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少生产一点不就供不应求了吗

不止你一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