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救助一个功率计插座烧了,一个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击穿,是不是稳压二极

楼主(2025-02-12):
多年前买的一个世心的功率计插座,前段时间测试的时候不小心接到了变频器下面,直接冒烟le ,打开看到最大的电阻烧了,测量后旁边的一个无标示的玻璃封装二极管也挂了,

看了电容电压,外接12V供电可以正常显示,找了个差不多大的电阻换上,找了个小的玻封二极管装上电压上不去,感觉烧掉的那个大二极管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型号吗?

论坛搜了下发现内部和这个国际电工的类似,国际电工的拆解
cbb电容串联120欧电阻,

网友:
看样子是稳压二极管,上面应该有数字吧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电容降压的结构,后面是有稳压管的

网友:
可能是5V左右的稳压管吧

网友:
跑一下电路 如果是给下面的单片机供电用的 大概率是5V稳压管ZM4733A

网友:
稳压二极管,

楼主:
用调压器调到6V才启动,单独买个稳压管好不划算,不装稳压管前面换个小点的电阻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调压器调到6V才启动,单独买个稳压管好不划算,不装稳压管前面换个小点的电阻不知道能不能用 ...

还得把稳压管装上,废旧板子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
不加稳压管上去就是高电压,后面整个芯片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