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坏一片半导体制冷片 拆开看看

楼主(2025-02-12):
制冷片外圈是有硅胶密封的,坏了的里面有锈蚀,应该是不密封导致的吧

网友:
感谢分享,内部是这种结构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

网友:
这个图上左下角是不是物理磕碰导致的坏了的呢?

网友:
一大堆的pn结。小时候喜欢拆饮水机的里面这个

网友:
神奇的PN结,光电互转,热电互转,热量搬运.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部

网友:
都说这种转换率不高,费电

网友:
转换率不高

网友:
哈哈,我有几片

网友:
反面是发热?

网友:
内部是这种结构   长见识了

网友:
封了胶也难免热胀冷缩吸入水汽!

网友:
原来里边这个样子,第一次见

网友:
啥原理制冷的

网友:
挑出坏块,去掉后是不是还能用,只是功率低了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

网友:
第一次见涨姿势了

网友:
第一次见半导体制冷片的内部

网友:
以前捡过坏的制冷片,冷端局部发烫,拆开看也是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