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声光控灯座,被淘宝的质量惊呆了~~~~

楼主(2025-02-12):
淘宝买的声光控灯座,
今天拆开一看。。。
惊呆了,、
这质量没谁了
不愧大国工匠称号~
上图吧

就是下图这种声光控灯座,

这是拆开的图片

质量太堪忧了,
用还是不用呢?

网友:
如果把这块电路去掉 零火线接灯泡 你又如何评价

网友:
2339那个芯片集成度高了吧

网友A:
把声光控部分去掉嘛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声光控部分去掉嘛

我好像只看到了麦克风,光控在哪?

二○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网友:
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可能功率有虚标,没看到光控外,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电路板看起来比较简单,不过能不能实现相应的功能呢?能实现、又耐用的话,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只看到了麦克风,光控在哪?

咪头旁,CDS原件,你可能以为那是发光二极管。话说若没丝印,我也会这样认为

网友:
看做工挺规整的

网友:
除了外壳之外,我看还行吧,可控硅都用上大的了,不是1A的,60W白炽灯直接烧穿。

网友:
看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
价格便宜,功能都有

网友:
有起作用的原件都有的

网友:
该有的功能都有

网友:
没问题,看起来简单而已。功能正常

网友:
看着还可以,也不是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