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硬盘数据线很重要,铜包铝的线要注意、、、、

楼主(2025-02-12):
买了一个硬盘,外加几根线

用着总有小问题
于是拆了一根线看看
发现果然不出所料,是线的问题
铜包铝的数据线,按理说也能用
但是就是不稳定,会导致卡顿甚至死机。。。。
难道这么粗的铝线也不如细铜丝?
按理说数据的电流很小很小吧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但换了铜线就没问题了
也真是奇了怪了~~~~

上图说话

网友:
我买了几根电脑SATA线感觉还是偏硬没有品牌机配的SATA线质量好。

网友:
那你不是用前都要拆一下?

网友:
确实很重要,之前用的是电脑城几块钱的,不行,后来用华硕主板自带的

网友:
还标SATA3啊,这不就是SATA最高速度?

网友A:
那个牌子硬盘线好?

网友:
铜包铝黑科技,遥遥领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牌子硬盘线好?

ASUS、Dell、HP、Lenovo 自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牌子硬盘线好?

华硕技嘉微星自带的线材质量不错,电脑城有朋友的话可以要几根,

网友:
估计铝线铜线区别在于线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技嘉微星自带的线材质量不错,电脑城有朋友的话可以要几根,

谢谢  硕技嘉微星自带的线材质量不错,电脑城有朋友的话可以要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Dell、HP、Lenovo 自带的

谢谢  ASUS、Dell、HP、Lenovo 自带的

网友:
看着不像纯铜明天我也拆解一根,看看是不是铜的

网友:
我用的是10年前买的富士康代工的服务器硬盘线,插头上没有金属锁扣,但是插上去非常紧,用力才能拔下来

网友:
放心线太少了

网友:
这都能省料,这帮人才

网友:
可能是线接头那里的问题,这个数据线尽量用好点的,不然硬盘坏了损失惨重

网友:
杂牌线不能用啊

网友:
铜包铝算什么
以前还见过铁镀镍的
就是吸铁石能吸起来的那种
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