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充电吸尘器09EA

楼主(2025-02-12):
这个吸尘器买了10几年了,一直好好的,最近发现充满电用不了几分钟就没电了,于是拆开看看,请教各位大佬,这种电池还能配来吗?如果改18650电池好改吗?

网友:
应该能改锂电,稍微麻烦点

网友:
4.8V不太好改锂电,马宝搜“SC动力电池”就有的卖

网友:
重新买两个电池装上就行了

网友:
这是几节镍氢串联的?

网友:
机器如果没有电池类型识别,换锂电池也可以,只要电池仓能装下。原镍氢电池也能买到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换锂电池可以!

网友:
有刷电机,换完电池,碳刷长度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2020年的时候在淘宝“康康的杂货小铺”买过SONY动力电池把原来吸尘器的镍铬电池换了
首页-康康的杂货小铺-淘宝网

https://yzkstudio.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0.0.6fb52e8dVzxuq2&user_number_id=67015247

推荐骚尼村田VTC6动力18650锂电池3000mAh大电流放电航模电动工具-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dbd8c6e95c&id=607080800952&pisk=gEia6zcf3hKwo0HrO0qV43sQqLETboRWimNbnxD0C5VMkRtc0xkuhddvB2ymGXpvBlM0gjlQ9iwXWIIqTfMo5PGj5S20tXD1fStTujkSwjsXXVwc0XMYojiqHiymnjpTGdLIBAEYmQOSg3MtB8_xjbnanJ4np-_cmeaG7Hk6dQOWVn8GKoRwNfMnBcW3U8q0IoVDxpybnGXiir4HxWeYn12cjpJUHW20I-jGKJ24QGq0nofnKReciSqcSM439-q0ijqDLkxusADcY8aMn3bsnpbAJPFoIWSc4Te_STM1lgjo5R4ZmqVUdJiUQPPuRXE2XccInciTJ9vUDvgrgqcHYGzKSvo4ymCMKo4mR4aZ8Cj4OcgEYliMMaHIL54zA2Tp1rZZ_4F8SedKZvMSXyn2a6Vx58IPrsen_QJFHX74SJeUNpJ3OcaINdjekRbAkyq8L79_CZQYSJeUNpJFkZU3aJPWCR1..&spm=a1z09.2.0.0.6fb52e8dVzxuq2

3串12V锂电池保护板10.8 11.1 30A大电流带均衡同口电动工具启动-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dbd8c6a341&id=525052257857&pisk=gJX46a_sb-e4ZyjFP9vZLJMWKkpvedzQSOT6jGjMcEY06nwiQGSHfoUTD_-G5aETDKsM7N7WyAt_MPHNzZshGI_1GFxMrajjhFwv_NSCJNM_HstiQas9sN6NXA-GjNEv5oF5Dip9IyaC7JsADHGOnwB2mQ2l2HYis7Omg8SbVyaQdRPmqdz4RZslXWnkYHvMmdYgEu-6jxmcSCxkrUK9jqxinuryXUxMmhDmq3xw0xvMmCDlqHt6jjDmIY0kyhvMSNvg4Lxu2ijiUHO0jJcfju08OK8hmUkiLDKXi-jx1vke9nAVI1YyV36y0I8HNapaHtb5jt6vw0qyBg1F71buUxRRigWw9O30qdAGN6OVarDwPt1PUK60WXI54EAeF_N8lC9Vu6Lpi7UR-gsCHQBa84YOGHIPqVKluyrrXalwi3KyRurkPtO5RoDz6nct6Qvp4eZXcfh9i3KyRurr6fdk838Qcn1..&spm=a1z09.2.0.0.6fb52e8dVzxu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