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了唱响一生所爱bmg,对于手工品的电路改造

楼主(2025-02-12):
千年的时候买了一个手工艺品,里面是大大小小的零部件,我当时跟女友拼接了几个月才完工。然后成品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图1
这件手工品名字叫一生所爱,一听就知道是取材自大话西游片尾的那个城墙的场景。里面大大小小的房间里都配置了led小灯,有一个遥控器来控制开关。

图 2
上面只有开和关两个按钮。
其对应的电路板内容比较精简

图 3
既然名字叫一生所爱,那必须得配上经典的背景音乐才有意境。但是碍于自己没啥电子基础,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前些日在某宝闲逛的时候,发现了如下电路板:

图 4
有喇叭接口,有灯接口,重要的是它也有遥控器

图 5
那我是不是用一个遥控器控制所有了呢?
但是发现,我还是想简单了,这块板子的灯控插槽是 3P 线,除了正负极外,还有一根数据线来给 led 灯带发送指令。
官方的搭配是这样子的:

图 6
无法通过将图4的正负极接入一生所爱手工品led灯泡的同时,还能使用图5遥控进行灯泡一键关闭。
后来我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将图4的灯泡正负极直接接入到图3芯片的正负极上,这样两个芯片就都能工作,但是音乐的控制和灯泡的控制就只能用两个遥控器了。
最终的成品效果:

图 7

网友A:
几个月就做这事,女朋友心里怎么想的

网友B:
这一款的遥控器面板标注的功能与遥控对应功能一样吗,网购了几个都不是完全对应。

网友C:
搞个小爱音箱放旁边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小爱音箱放旁边不是更好吗?

家里确实有小爱音响,但是不如这个一键遥控的要应景。
你在惊喜触发之前,还要说小爱小爱,那还有啥惊喜可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几个月就做这事,女朋友心里怎么想的

几个月就做这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个月就做这点事......

说明这是真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月就做这事,女朋友心里怎么想的

我关注的是女朋友呢...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款的遥控器面板标注的功能与遥控对应功能一样吗,网购了几个都不是完全对应。 ...

不管是图5遥控器,还是图2遥控器,都是通过单片机来接收红外信号码的,然后通过固件来更改电路的高低电压。
也就是说单片机的程序、还有遥控器的按键映射的红外码,决定你使用的遥控是否和电路板是适配的。
对于这块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某宝上是有红外码识别的工具的。不过你这种找不到原版遥控器的情况,应该没啥帮助。

网友:
和女友拼了几个月……

网友E:
孩子都上大学了吧?这东西还留着,是真爱了

网友:
这个尺寸有多大??

网友F:
2000年和女朋友历时几个月拼出来的,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0年和女朋友历时几个月拼出来的,佩服

打错字了 是前年 不是千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孩子都上大学了吧?这东西还留着,是真爱了

打错字了 是前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