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L2A/EX2Hi 8mm磁带摄像机拆解

楼主(2025-02-12):
佳能CANON L2是佳能于1994年推出的一款HI8摄像机,本篇拆解的L2是EX2Hi的美洲版本。该机采用了VL系列可更换镜头,还可以使用转接环安装EF镜头。

使用可调电源上电可以开机,但是取景器无显示,而且不能正常加载磁带。将摄像机连接到采集卡发现有视频输出,但是画面上有很多波浪线,初步判断应该是主板电容失效导致

接下来为拆解过程

拆掉机身上盖

带仓部分

CCD传感器组件

主板进过水

各种电路板,密密麻麻的全是电容

N制的机器

取景器部分

这台机器是较早配备环形拨盘遥控器的摄录一体机,通过遥控器可以实现创意拍摄,比如慢动作,反转拍摄等。

在使用转接环转接全画幅EF镜头时它的转换系数为5.4,例如75-300就变成了405-1620mm

这是详细参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网友:
前排支持,精品贴预定。

网友:
够沧桑的,有年头了啊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有年头了啊,好做工!

网友:
楼主的螺丝刀我也有同款

网友:
当时机电部分很复杂,有些好的是3ccd三个感光片。

网友:
在当年集成度不高的情况下这么密密麻麻的元件组成的电路板能这么稳定,真的不得不服,更不要说当年鬼子的机电一体化技术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也是当初的高大尚,做工精致。可单换佳能EF镜头是设计、使用的一大特色。

网友:
好东西,怀旧。做工不错啊

网友B:
佳能做录像带摄像机有几款设计另类的可更换镜头款式,但主流还是索尼松下JVC这仨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当初的高大尚,做工精致。可单换佳能EF镜头是设计、使用的一大特色。 ...

看说明书用的是特制的VL口,Video lens,估计镜头群比较少

网友:
CMOS是多少英寸的啊

网友:
保存成色可以啊,做工也很堆料了

网友:
相机出家的,摄像应也不差。

网友:
详细的介绍,拆解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做录像带摄像机有几款设计另类的可更换镜头款式,但主流还是索尼松下JVC这仨厂 ...

是的,比如XL1S和XL2,用的是XL卡口镜头,但是镜头群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