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试用众仪MD1 LCR镊子电桥(多图)

楼主(2025-02-13):
外包装

里面有个包装盒

打开,东西挺多,一个一个看看

先看纸质的。营销广告,说明书,合格证

typec数据线,质量不错。充电兼职固件升级

备一幅表笔尖,金灿灿的

接下来就是本体

背面一颗螺丝

充电口

按键

表尖固定螺丝

开机,第一界面自动挡

接下来依次电阻档

电容档

电感档

二极管档

通断档

之前捡到的一些老元器件,正好用来检测参考一下,

绿袍1.5k

红袍22k

电感量

二极管压降正负也可以显示

最后和22in1合影

精度还是不错的,功能也多,还是挺不错的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end

网友A:
就是价格不怎么美丽啊。。。。。。

网友:
哈哈,都是老古董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价格不怎么美丽啊。。。。。。

拼多多有的到100以内了

网友:
二极管档就是个废物高于0.6V压降都不能测,不知道众仪咋想的在设置个1V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B:
谢谢分享,展示帖
这个测在板上的原件,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展示帖
这个测在板上的原件,不知道效果如何

在板测电容还行,测电阻就不太靠谱,因为是交流信号测量,受其它元件影响太大了。

网友:
能语音报数就更好了

网友:
镊子方便,但是准确性稍微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板测电容还行,测电阻就不太靠谱,因为是交流信号测量,受其它元件影响太大了。 ...

谢谢分享、解惑
那有没有在线测量,数据较准的仪表好推荐

网友:
这种镊子型电桥,小巧方便,就是不知道耐用性、准确性如何

网友:
看这小身板,担心其可靠性。

网友(2025-06-02):
我也跟风买了一个菲尼瑞斯的镊子,感觉是鸡肋啊

网友:
有没有大佬 ,给bom清单

网友:
功能齐全,方便好用

网友:
我的怎么没有看到备用金属镊子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