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男人的工具箱里永远还缺一台万用表:优利德UT892高压万用表开箱拆解测试

楼主(2025-02-13):
很久没买万用表了,痒痒啊,手里一直没有能够测量高压的万用表,正好看到优利德这台UT892,支持2000V高压的测量,价格也划算,到手130块钱的样子,买一只尝尝味道

外包装的背面是UT892万用表的规格

盒子里有主机、表笔、说明书和合格证

UT892正脸,常用的档位都有,但是不包括电流档

背面的支架角度还行,整片的支架也比较牢固,使劲按也不会劈叉

开机全字符屏显

UT892表笔的插孔和普通的万用表不太一样,最左边的是测量火线的专用孔,然后2000V交直流高压测量单独占一个孔,右边的COM和VΩ孔和普通万用表是一样的

正常情况下屏幕默认的背光是白色的

左上角这个图标意思是万用表处于自动关机状态,到了一定的时间万用表会自动关机。如果想取消自动关机,那么在开机之前先按住SEL键,然后转动拨盘开机,再松开SEL键,这个图标就消失了,然后万用表会一直处于开机状态

档位拨到火线测量档位的时候,屏幕会如下显示

万用表的电容档支持相对值测量,也就是去皮功能

官网手册里对电容档相对值测量的描述

万用表还支持NCV检测

当万用表的脑瓜顶部接近火线的时候,屏幕会根据火线距离的不同,显示不同强度的断码信号,然后蜂鸣器同时也会哔哔哔

UT892用的是两节AA电池供电,这个比较好,6F22实在是太烦了

开始拆解

总体观感还行,优利德也不是小厂,东西做出来看着还是那么回事

万用表的主控用了一颗晶华微的SD7501,现在貌似用7501的万用表越来越多了

SD7501的规格摘要

SD7501的引脚定义

SD7501的功能框图和典型应用图

板载的蜂鸣器声音比较大,在嘈杂的环境里也能听到

既然是高压表,肯定少不了分压电阻,一大串首尾相连的1111趴在那

右边是NCV感应部分的覆铜

这面把拨盘拆下来

屏幕支持白色和红色两种背光,所以背光LED有3条腿儿

屏幕下面没有东西

表笔插孔不是无缝一体的,这个有点遗憾,这种有缝的插孔如果遇到比较粗的灯笼头或者香蕉头,大概率会被撑大,然后再插正常的表笔就容易接触不良

拨盘铜箔,出厂的时候表面涂了润滑脂,不是很厚

拨盘V片拍照留存,这种满堂红的V片最好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非常奈斯

这里有一颗8521运放

8521运放规格摘要

这里有一颗2301的MOS

2301MOS的规格摘要

这边还有一颗XT1861同步升压IC,丝印AX5L

XT1861/AX5L的规格摘要

万用表的晶振是8Mhz的,不知道换成16M的晶振,万用表会不会原地起飞

下面测试一下UT892万用表的高压测量功能,高压源是优利德的UT501A兆欧表

UT501A输出107V

UT501A输出268V

UT501A输出530V

UT501A输出1057V,UT892测量的精度都不错

因为UT501A最高只能输出1057V,所以又把以前买的多功能耐压测试仪挖出来,输出更高的电压给UT892做测试,最左边是自己DIY的3000V高压测试表,和UT892一起并联到多功能耐压测试仪的输出端,一起测试对比

多功能耐压测试仪输出51V

多功能耐压测试仪输出227V

多功能耐压测试仪输出519V

多功能耐压测试仪输出760V

多功能耐压测试仪输出1011V

多功能耐压测试仪输出1359V

多功能耐压测试仪输出1534V
注意:UT892的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1000V,或2000V档≥1500V时,红色背光就会亮起来,提示高压

多功能耐压测试仪输出2000V,2000V档超过1900V时,蜂鸣器会哔哔哔,告警量程即将到达极限

万用表厂家给的最高量程是2000V,实际最高能承受2200V,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不建议测量超过2000V的交直流电压

下面测量一下普通电压档的精度(不是2000V档的),AD584上场

2.5V的精度

5V的精度

7.5V的精度

10V的精度,都可以, 没超差

下面再测试一下电阻档的精度

0.5Ω的精度

1Ω的精度

10Ω的精度

100Ω的精度

1KΩ的精度

10KΩ的精度

100KΩ的精度

500KΩ的精度

测量4007二极管的压降,用UT61E做对比

测量稳压二极管的压降,用UT61E做对比

下面测试一下电容档

2200uF的电解电容,用UT61E做对比

330uF的固态电容,用UT61E做对比

330uF的电解电容,用UT61E做对比

220uF的电解电容,用UT61E做对比

100uF的电解电容,用UT61E做对比

10uF的电解电容,用UT61E做对比

测量一下市电的电压,用UT61E做对比

UT892的火线测量功能,只要把表笔移动到最左边的专用插孔,然后如果表笔尖插入的是火线孔,屏幕就会显示Live,然后蜂鸣器也会哔哔哔

测量一下市电的频率,用UT61E做对比

小结:UT892做为高压测量用的万用表,功能方面没有问题,尤其是厂矿里用到的时候会比较多;虽说是干粗活时候用的表,但精度方面也可以,对得起130块钱的价格,现在表有了,谁能送座矿呢?

男人工具箱里的工具永远都不嫌多,有道是三分手艺七分工具,古人诚不我欺

主控及IC规格书论坛下载(每个附件论坛会扣55家元):

EOF

网友A:
这么说,可以直接测电蚊拍。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可以直接测电蚊拍。电压了

早期那种普通的电蚊拍应该可以,现在新的高压的电蚊拍不行,大概率网面输出超过3000V,直接测网面电压,万用表就嘎了

网友:
比滨江的做的好

网友:
研究的快要漏底了,不错。

网友:
测电蚊拍小心点哈哈哈

网友:
猴哥表系列展示帖,围绕UT892顺道把各表摸一遍。看着桌面大着呢,还可以放不少的。

网友:
能测量2000V的高压表。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你这么多贴子,好想来你家参观一下,是不是房间都堆满了好玩意

网友:
看起来不错,种草了

网友:
结论:这表不准

网友:
虽然能测2000V,但是这安规实在是马虎

网友:
船长又双叒叕在显摆装备了,这肯定是揽了修理月球的大工程

网友:
表哥你好,表哥再见!

网友:
永远还缺一台。。。

网友:
各种档位分开很方便,只是不能测电流

网友:
这款表还不错!

网友:
颜值很高, 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网友:
太多了 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