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0元内的数字RO净水器控制器DIY

楼主(2025-02-13):
其实RO净水器控制器很简单,一个电压力表采集压力数据,一个常闭电磁阀做总开关,一个常闭电磁阀做冲洗开关即可

以前我都用的机械表,突然发现电子压力表居然只要26元包邮,立刻拿了一个

买到之后,感觉还像那么回事:

检测了一下没问题,立刻就拆了

挺简单,就一块板,没有数码管,靠LED灯配合洞口

直接通入蓝色线(进水阀),黄色线(冲洗阀)
因为双线容易散,配一根受力线编制成条

因为里面空间还是比较大,直接将延迟电路破线装入壳内
实现通电后自动冲洗15秒

安装完成,装回去,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

直接上机,运转正常

表26元,加上延迟开关以及线路,总成本不超过30元
电源是以前的,没计算在内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
这个好,跟我以前一样只知道机械表。

网友:
设计者有头脑

网友A:
我感觉这个表用处不大。谁会不时的去看这个表。我不用一样正常运转的。

网友B:
就我家用正常情况下  75G的RO净水器用多久需要冲洗一下废水啊   就是打开废水阀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表用处不大。谁会不时的去看这个表。我不用一样正常运转的。

这个表是有用处的,用这个表控制制水增压泵启停的,不再使用净水机控制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表用处不大。谁会不时的去看这个表。我不用一样正常运转的。

表的作用是控制启停,如果用傻瓜板是无法精确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家用正常情况下  75G的RO净水器用多久需要冲洗一下废水啊   就是打开废水阀那个 ...

我自己设置的是每次启动时冲

网友C: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使用这个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使用这个方法的

本论坛第一个用电子版电压力表的应该是欧根前辈
我之前用的都是机械表,不过将延时控制器装在表内,应该我是本论坛第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论坛第一个用电子版电压力表的应该是欧根前辈
我之前用的都是机械表,不过将延时控制器装在表内,应该 ...

方法不错,遥遥领先!

网友D:
我用了这个压力开关,一段时间后压力传感器的那截会生锈,然后压力就不准了

网友:
延时电路怎么制作的,有图纸吗

网友:
上电自动运行吗?还是要打开开关?我看原理应该是储水罐里面水压低于设定水压后启动15秒冲洗阀,然后再启动水泵制水,水压高于设定值后关闭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这个压力开关,一段时间后压力传感器的那截会生锈,然后压力就不准了 ...

求问前辈,您也是用做纯水控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