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海鲜市场避坑,想买几个128g m2sata做系统盘

楼主(2025-02-13):
30多买个做系统,数据还是放在机械盘,所以也不怕偶尔盘崩了,崩了最多重买个重做个系统

怕的就是没事就崩,所以盘源也不能太差,最好是不要重新开过的,能准确看到健康度,还有哪些要注意呢?

另外正牌的还有54块的128g,想都不用想肯定是qlc,但是保修5年,是否比30多的更有性价比呢?

网友:
看看能不能淘到MLC的

网友:
二手SSD只能当备胎
哪怕是一手的SSD也只能用来装系统 千万别指望它能存资料

网友:
想避坑?远离臭咸鱼,一般人玩不过丑咸鱼

网友:
别想那么多,就俩思路,只要价格合适开过卡又如何,正规品牌只要不跑路qlc又如何 坏了就换啊
想两方面都好,好办, 加钱

网友:
远离小黄鱼,我是怕了。新品都五谷杂粮。我现在买盘直接致钛。多不了几个钱。

网友:
硬盘的坑

网友A: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自行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自行考虑。

它就是用着系统盘,不知还纠结什么?

网友:
还是买新的有5年质保的吧。看你这装机量应该是单位里用,还是好好地用新品。

网友:
坏了就换,一分钱一分货,现在的固态盘就没想着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就是用着系统盘,不知还纠结什么?

做系统不麻烦就无所谓了。
我的理解是除了C盘,带软件的D盘最好也要用固态,否则启动软件速度不是跟机械无疑?

网友:
我去,搞54块的128g硬盘,楼主是准备做批发生意啊。

网友C:
买个人出售的马牌主控mlc的,铁定没有重新开卡

网友:
买2246en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人出售的马牌主控mlc的,铁定没有重新开卡

这SSD咋还有个小FLASH?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早一两年固态价格血崩的时候这128g的m2sata固态就一,二十块钱,比机械硬盘还便宜,后悔没多买几条

网友:
系统出了问题重做,只要数据不丢,怕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系统不麻烦就无所谓了。
我的理解是除了C盘,带软件的D盘最好也要用固态,否则启动软件速度不是 ...

现在固态硬盘不贵,没必要分区吧?系统软件都装一个盘,实在不放心,
定期备份,也不麻烦。

网友:
买个全新原厂品牌的TLC比什么都强,你无从得知二手MLC盘的前世今生……更何况现在大牌子的TLC稳定性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