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远程观看家中监控可以不用第三方APP吗》帖子有感

楼主(2025-02-13):
心里产生几个疑问,请教高手:
1.很多年前我用花生壳在家自己做服务器,现在没有这样的软件了吗?那时候,在花生壳申请一个域名,输入域名就能连接自己的电脑。然后弄个FTP或HTTP软件就能实现远程上传下载文件了。现在手机IPAD代替电脑,很多年不玩服务器了,所以也不知道现在都怎么弄了。
2.对电信移动我不清楚,我知道联通的IP是随机的,全省用户IP在一个IP池随机分配,然后分配给每个用户的IP有公网IP也有私网IP,如果你需要公网IP可以跟客服申请,免费,一般他们都会满足。
3.有了公网IP,咱们的路由器都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关的,IP是不是也不会变(重新启动可能会变),随便连接一个测速网站就可查看自己的IP,不关机不重启IP不会变,这和固定IP有什么区别?
4.如果满足远程连接路由器了,是不是【不需要】电脑,只是摄像头连wifi就能手机监控自己的摄像头了,怎么实现?

网友:
宿舍里干过这个事,联通的宽带,改的桥接模式,自动有了一个v4的公网ip,只不过没有44和80,用电视盒子根据网上教程刷了一个ARM版Ubuntu当微型服务器使,做一些MQTT,UDP中转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不能停电!停电开机或路由器重启IP都会变,很麻烦。应该有DDNS的解决方案,懒得弄了,可能还要花钱。

网友A:
1.        没有做过服务器,但我老家的监控系统从2013年起以花生壳做域名解析直到现在正常使用(期间先后使用过大华、海康威视模拟硬盘录像机、海康威视网络硬盘录相机),通过电脑自带IE浏览器输入域名+端口就可以看到监控(没有使用萤石云软件)。
2.        老家用的电信网,可提供动态公网IP地址,但申请固定IP似乎很贵,一般用户承担不起。而移动、联通及广电等都只能提供私网IP。
3.        路由器即使不关,隔一段时间所获得的IP地址也会变动。
4.        设置好摄像头固定ip地址及其它参数,做好端口映射,可以实现(参见第一条)。前提是摄像头支持浏览器访问(有的摄像头只能用自身专有APP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有做过服务器,但我老家的监控系统从2013年起以花生壳做域名解析直到现在正常使用(期间先后使用过大 ...

十分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有做过服务器,但我老家的监控系统从2013年起以花生壳做域名解析直到现在正常使用(期间先后使用过大 ...

麻烦您说一下第一条的具体实现情况,比如说什么路由器需怎么设置穿透(可能每种路由器设置都不同,仅供参考)、摄像头怎么连接路由器、什么软件实现网页访问,多谢!

网友:
最早的时候我用花生壳域名解析,后来没有公网IP 用花生棒内网穿透,很稳定 就是免费的带宽小了点

网友:
固定IP似乎很贵,一般用户承担不起

网友:
可以研究下   黑群晖+ddnsgo +域名

网友(2025-03-15):
可以研究下

网友B:
河南联通,打客服要的公网IP,平均每3天变一次,买的阿里云的域名,爱快软路由做阿里云的DDNS,IP变化路由自动解析,电脑,NAS,录像机在路由里做端口映射,内外网都用域名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河南联通,打客服要的公网IP,平均每3天变一次,买的阿里云的域名,爱快软路由做阿里云的DDNS,IP变化路由 ...

阿里云的域名  应该不给解析到第三方动态IP的吧?  记得也不给转发URL

除非时间倒退20年那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