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max B3 pro 2串3串均衡充拆解兼修复

楼主(2025-02-13):
偶得一锂电充电器,看接口,220v输入,可2串3串锂电输出,莫非是隔离充电模块?

拆,看着做工不咋样啊。

经我多年种田的经验,应该就是220V输入后转成5V三路后,被4056芯片转压成3个4.2V充满。

经测,其中一个4056挂了,拆下,底部没有散热,莫非是热死了?

找出库存的芯片,换上,通电指示灯均亮,只是不懂为何中间的指示灯没亮?

之后收拾打理下。

然后就库存吃灰了。

哈哈哈啊。

网友:
这是为了修而修,不是为了用

网友:
专用的充电器

网友:
得把指示灯搞亮才是。

网友:
三路独立5v绕组,+3个4056 。
哈哈

网友:
坛子里安利过另一款2s/3s均衡充,比这个要复杂,看上去也更高级,保护也很全。

网友:
看电路板走线,是3路独立4056平衡充,比被动均衡速度快。

楼主:
无所谓,本来就捡漏的态度去的。

网友:
有均衡电路还不错。

网友:
原版B3外形差不多,但输入是12V接口,充电芯片也不是4056

网友:
玩RC和水弹枪的,大部分都会买B3或B6平衡充

网友:
这东西十五年前都再卖了,还是这个电路板,修了好多次

网友:
手艺人的精神:不用也要修好,修好后放在边上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锂充,到底是用来充什么东东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

网友:
看着还将就,就是舍不得用料

网友:
中间的指示灯没亮,难道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