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没有两个对接孔实现4线对接的端子?想改装ts457

楼主(2025-02-13):
现在用的是usb实现四线对接,之前用的是航空头。ts457用防水盒做外壳。现在打算3d打印外壳,我想把开尔文夹的线分开,不想捆一起了,就像万用表红黑笔那样,所以不太想用usb或者航空头这些单孔四线的接头了,但也不想用灯笼头香蕉头,这些需要4个孔。我印象里有一种长得像万用表圆孔的那种接头,一个圆孔就能完成两线对接的,我找了半天就是没找到,大家有推荐吗?

网友A:
3.5mm的4段耳机插头,一个孔就能搞定。两孔的话可以用AV线的莲花座,或者同轴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m的4段耳机插头,一个孔就能搞定。两孔的话可以用AV线的莲花座,或者同轴插座 ...

感谢,我去看看

网友B:
用在这个表上,连接座的接触电阻也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在这个表上,连接座的接触电阻也要考虑。

要考虑这个的话,4线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2个usb
2个航空插头!2芯可,3芯可,4芯亦可!
实现2线连接的插接件,不要太多哦!
DC电源插孔,8字插孔,耳机插孔,等等等等

网友:
仔细的找一找,类似的还是不少。

网友:
有种对接端子头挺好的,可以4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mm的4段耳机插头,一个孔就能搞定。两孔的话可以用AV线的莲花座,或者同轴插座 ...

他要把正负线分开

网友D:
xs12航空插头 好用

网友:
这个表头,根本就用不着按开尔文接线法来做,两线就行了

网友E:
为什么不想用TypeC呢?也是一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这个表上,连接座的接触电阻也要考虑。

这是四线的还用考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usb
2个航空插头!2芯可,3芯可,4芯亦可!
实现2线连接的插接件,不要太多哦!

也想过两个usb,或者两个航空头,就是感觉孔大了点。现在计划用dc电源插头了。航空头有个问题就是不方便颜色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s12航空插头 好用

我原来就是用航空头,现在分开后感觉两个航空头孔太大了,而且不方便颜色区分,目前考虑用电源dc头了,孔小,颜色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想用TypeC呢?也是一种啊

因为开尔文夹和四线电池座,有时候要拔出来做别的事情需要大电流,比如四线电池座有时候要接负载仪测试10c倍率电流,typec不方便接很粗的线。现在计划用电源dc头了,轻松32A电流。

网友:
5525插头插座是最多的,要不就音频插头插座或者莲花插头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