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不开机的小米9手机拆修,一番折腾没有用,看来问题比较深层,怎么搞呢?

楼主(2025-02-17):
妹妹拿来的,说用着用着就黑屏了,然后死活开不了机,充电也没反应,去售后说要换主板
老机了,就给偶死马当活马医

问题机的正反面

后盖还比较好拆,原来是修过的

上部的后摄、RFID线圈等

中部有无线充的线圈

下部是充电小板、喇叭等

把RFID、无线充模块先拆下来

抠开电池排线,测量发现没有电

那只能先拆电池看了

结果拉胶被扯断了,只能掰电池

掰弯了才找到断头,继续拉

终于拆下来了

把电池擀平,背面

抠开保护板上的胶带,能看到电芯接片

测量有电,看电压应该是欠压保护了

先对电芯充电试试

排线输出端有电了

插充电线,不装电池就100多mA电流,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装上电池充电,电流只大了一点,感觉是不正常的
按电源键也没反应

看来只能是主板问题了

后摄有三个镜头

镜头盖上还带激光对焦

把主板拆下来

主板另一面

CPU

其他也就光线感应器有点意思了

最后是不全的全家福

把主板用电吹风狠狠吹了吹,装机还是意料之中的没有反应
网上搜了下,貌似黑屏不开机还是小米9的通病,貌似主要是电源管理芯片或CPU虚焊,也有坏充电芯片的
只能等空了用热风枪吹吹看,其他还有什么可能,大家给出出主意呗,谢谢先!

网友:
估计cpu虚焊

网友A:
二话不说 350°干芯片

网友:
束首无策矣

网友B:
根据你充电的情况判断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如CPU虚焊,是会导致黑屏或重启,但是有充电电流。开机时电流也有变化。

网友:
基本上都是CPU虚焊,维修的费用大于残值

网友:
猜测是发财电容损坏导致漏电了。

网友:
铁板烧
废品研究

网友:
小米9的cpu虚焊不太多,多半充电电流小,然后不开机的情况是前摄像头下面的咯个电源虚焊导致的,通病,风枪温度四百,加焊油,把电源推动一下就赶紧撤,不然背面音频封胶的就会爆锡短路,这样多半都可以好

楼主:
也只能吹吹试试看了

网友:
自己的手机随便折腾,别人的嘛我建议更换二手主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话不说 350°干芯片

实在没法救启动烧烤模式

楼主:
人奸呐,你没好办法,也没必要束首来见嘛

网友:
电池3400毫安左右太小了,和我的MIX2S几乎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充电的情况判断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如CPU虚焊,是会导致黑屏或重启,但是有充电电流。开机时电流也 ...

谢谢指点,那偶先吹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SKhynix的CPU?我记得论坛就有个能修手机的大佬好像是sean?

话说表妹呢?

网友:
主板坏就真没啥修头了,留着自个折腾

网友:
手机这东西不敢下手,太精密。

网友:
照9楼大师的办法搞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