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次维修西门子iq300洗衣机

楼主(2025-02-13):
上次拆机维修西门子洗衣机用了十多天,1月13日修好,1月25号晚上就出故障了,当时的故障是可以洗,但是脱水时不转,或者转一会儿就停了,然后把衣服拿出来放上少量衣服就可以脱水,衣服一多就是转不动的感觉,判断换的配件不合格,可能是里面的启动电容有问题了,于是第二天联系淘宝客服,结果人家告诉我放假了,让我过了正月十五联系他,于是正月里只好洗完衣服分批脱水或者不脱水,过了初八快递恢复后再联系客服告诉我过了正月十二联系他,正月十二再看已经不能退货,联系对方说让寄回检测,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方故意的,我总不能不洗衣服吧,那就……再拍他家一个驱动板,后面你们懂的,拍了之后对方下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退了吧,他现在给我发一个配件过来,我把坏的给退回去,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发个好的,她说都是拆机件,唉,人总是在不断试探!于是等配件,三天就到了,这次发的连整个配件和配件安装架一起邮来了,儿子在旁边泼凉水,实在不行就换一个洗衣机吧,我一个白眼送过去!再次拆机,安装,测试,轻车熟路,这次一切正常,安装的过程中还发现减震器有个有些漏油,看看能用到什么时候吧。愿一切圆满!

减震有些轻微漏油

排水泵

这个减震漏的多一些,但试了试手感觉得问题不大

邮过来带着原装安装架

再次正常的西门子iq300

网友:
我的三星滚桶17年了,换过一个排水泵

网友A:
我的也是IQ300  型号一样,外观颜色稍有不同。现在问题是 自动加热,温度到一百度那种。必须选档时把温度设定一下,否则就一直持续加热,就算甩干时也加热。别的档位模式都还好,就是 混合 模式不行。 有人建议换个板子。一个板子100多元,天气转好后来个大拆机 看看是那个原件问题。

网友:
西门子洗衣机不便宜

网友B:
看来是这款洗衣机的通病故障,厂家客服态度不错

网友:
电机模块坏?我买海尔出保修就坏 换的电机,一查原来是通病 为什么不召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IQ300  型号一样,外观颜色稍有不同。现在问题是 自动加热,温度到一百度那种。必须选档时把温度设 ...

我的貌似没有加热功能,反正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这款洗衣机的通病故障,厂家客服态度不错

厂家,兄弟你从那里看到厂家客服态度不错来着

网友:
西门子也比较贵了

网友C:
哈哈哈,某宝卖二手板的都这样,拆机的。。压根不太可能测试(又不是空调主板能接现在的修空调模拟用的设备上看参数)

主打一个换一块继续让你试

还直流电机,减震棒没几钱可以提前换根

网友D:
减震已坏,趁早换了吧,再下去就是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震已坏,趁早换了吧,再下去就是轴承坏了

你是说这种情况已经坏了吗?但是运行起来还算比较稳,没什么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某宝卖二手板的都这样,拆机的。。压根不太可能测试(又不是空调主板能接现在的修空调模拟用的设备 ...

是的,减震没多少钱,但是换起来还是需要一些趁手的工具,比如说我没有的套筒,哈哈,先用着吧, 看 前面那个减震还得拆前面板,比较费事,后面两个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