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检查后轮刹车片

楼主(2025-02-13):
发现摩托车的后刹车油杯油量减少很多,都快到底了。怀疑是刹车片磨损过度,于是在网上买了新的刹车片,准备开拆

网友A:
这个尽量用好的,差的异响,磨损快

网友:
刹车片磨损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B:
我的刹车片都磨光磨叨贴片了,照样骑了2000来公里,后来贴片有点卡刹车盘了,造成推车困难才发现问题。但是油量没有明显减少。

网友C:
油量和刹车片磨损似乎不是必然关系

楼主:
拆开才发现原来推车比较沉的原因是卡钳销锈死了。刹车片磨损还行,还有一半的厚度,可以不换。于是将销和孔用砂纸打磨光亮再涂抹润滑脂,使卡钳能自由移动。装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量和刹车片磨损似乎不是必然关系

刹车片磨损过度会导致分泵活塞推出量大,必然需要更多的刹车油补充才行。所以油杯里的液面会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尽量用好的,差的异响,磨损快

我买的这个是含铜的,软一些对盘子磨损小,应该也不大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刹车片都磨光磨叨贴片了,照样骑了2000来公里,后来贴片有点卡刹车盘了,造成推车困难才发现问题。{:02 ...

兄弟比较牛哈

网友B:
你这磨损还不算严重,应该检查油管是否有漏油,其实油量不需要满的,有2/3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磨损还不算严重,应该检查油管是否有漏油,其实油量不需要满的,有2/3就足够。 ...

漏是没漏的。可能是油杯太小,稍微用多降下来比较明显

网友:
导销生锈蛮严重的...

网友:
好像这个销子好多车都容易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片磨损过度会导致分泵活塞推出量大,必然需要更多的刹车油补充才行。所以油杯里的液面会降低很多 ...

有道理。

只是,楼主自己上面说的还能用等情况,说明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影响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片磨损过度会导致分泵活塞推出量大,必然需要更多的刹车油补充才行。所以油杯里的液面会降低很多 ...

另外想到的,是不是油杯直径小了,行程长,导致油面低。这是估计猜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