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沾锡的烙铁头也很好用

楼主(2025-02-13):
大家经常强调,烙铁头不可烧死,要常清洁,保持良好沾锡状态

同是焊接器材,但从来不提说热风枪要沾锡的话题

今天试了一下,不沾锡的烙铁头也有妙用。
在手工焊接贴片元件时,因为烙铁头沾锡,贴片元件会被吸附到烙铁头上面。避免这种情况大家各种方法都有,有用红胶粘住元件再焊接的,有用镊子压住元件先焊接一个引脚再补焊的
实际上贴片元件用锡膏热风枪或铁板烧最容易,不需要红胶
少量元件可以先在焊盘上用针头点上锡膏,放置元件,再用不沾锡的尖头烙铁逐一加焊,锡膏会自动吸附到元件引脚,元件也会自动摆正位置。

网友:
不沾锡的,导热还好吗?温控还行?

网友A:
板子散热好的,你会发现大多是原件会掉的,就是虚焊。不吃锡就意味着传热不好,多层板传热好,大面积铜簿也是,这样锡根本就不能跟铜簿结合,碰上就冷凝了,看起来焊好了,其实根本就没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散热好的,你会发现大多是原件会掉的,就是虚焊。不吃锡就意味着传热不好,多层板传热好,大面积铜簿也 ...

同意,看来要再加点温度

网友B:
奇谈怪论,你会修正自己的想法的,尖细烙铁头都因为导热慢远不如大马蹄大刀头D头好用,就别说氧化的烙铁头了。

网友C:
问题是不沾锡的烙铁头他导热差啊,而且差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奇谈怪论,你会修正自己的想法的,尖细烙铁头都因为导热慢远不如大马蹄大刀头D头好用,就别说氧化的烙铁头 ...

明白了,我总觉得我的尖头不如刀头好使呢,原来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不沾锡的烙铁头他导热差啊,而且差很多。

以上回复统统同意,可以说是逆经叛道、奇谈怪论、博人眼球、耍小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谈怪论,你会修正自己的想法的,尖细烙铁头都因为导热慢远不如大马蹄大刀头D头好用,就别说氧化的烙铁头 ...

就是这样,我有个白光弯尖头烙铁芯,因太长太细,导热不良,尖头也不好好吃锡。在手工焊接typec座时,涂抹锡膏,用弯尖头加热不容易连锡

也试过用刀头先上满锡,再用吸锡线吸取多余焊锡,感觉不如弯尖头快捷方便

网友:
还没用过不沾锡的烙铁头, 一直用进口烙铁头  , 烧一天都沾锡

网友:
烙铁头不沾锡还能用?

网友:
学一下。烙铁不沾锡,焊接不牢靠的,很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运用的好就是有效。

网友:
不沾锡了,导热也完了

网友:
这玩意消耗品,不沾锡了直接扔,能凑合也不凑合,给自己添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我总觉得我的尖头不如刀头好使呢,原来是有原因的

换刀头吧,尖头贼鸡儿难用...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巧妙地利用性能,事半功倍

网友:
不粘锡导热不行

网友:
纯铜烙铁头没有不粘锡的吧?

网友:
买过尖头烙铁,仅用过一次,感觉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