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pro 电池保护板解除锁定,鼓包电池再利用

楼主(2025-02-13):
照片网络借用

去年咸鱼一个御pro车充 卖家打包了一个鼓包御pro电池以及手机usb转换器。

ev2400买了快四年 一直抽屉里吃灰,感觉现在再不研究以后更没时间研究了 ,发这个贴也是为了防止若干年后再打开这软件不知道怎么用了。
最近三年机型升级后电池密码修改过,对于 御3 air3 已不适用,可以放弃解锁了。

发现网上没详细教程(也有可能太简单了,没人愿意出这教程)

御pro使用老旧bq芯片 需要用旧平台bq Evaluation Software (新平台可以连接看到电池包总电压但无法解锁)

旧平台需要特殊驱动才能连接上,之前还以为买的ev2400损坏,或者电池主板坏,终于在论坛ev2400开源项目资源包内找到了

时间久了卖家也没空搭理售后了,说重装软件就能连上,但是怎么装斗连不上,售后群半年多没新消息了

连接报错技巧,适合刚接触初学者

如果打开提示这样 就安装下面驱动 网盘或者论坛附件

特上传到论坛 以免以后网盘失效找不到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kGek_0S3QC3Gx94j0Bncg?pwd=2iht 提取码: 2iht

御 pro 电池要充电或者开电池才能激活通讯,用 v0.36 就可以
这型号要拆壳飞线

连不上第一步就是交叉 SDA 和 SCL 试一试,重启软件并重插 USB 即可

上图两张报错,提升电池没开机,可以反复按保护板开机按钮,或者长按 在软件件刷新就连上

如果没有这个片数据包,网上找其他版本 总有一个有上面芯片包

能看到电池百分比代表连接成功,如果看不到互换两条数据线 再点左上角refresh刷新

御pro这个没有密码  密码就是默认 不要在网上找了 直接回车就行

按照步骤点击 提示unsealed 代表权限打开成功

下面验证一下 sec0变成红色就成功了

再返回
完全访问权限 老手不用看直接两个访问权限全打开

完全访问权限打开成功 sec1变成绿色

下面开始真正电池解锁

输入回车后 pf变成绿色就解锁成功了 我这块未锁 本来就是绿色 演示使用

注意解锁前电池要充好电,各个电芯之间电压压差要小于50mv 温度传感器要完好,否者解锁失败。

最后上锁(关闭访问权限)

下图验证

改完参数要加密才能退出,否则无法验证电池
命令 29 是清除 pf 解锁
12 是设备重启
28 是寿命数据重置
2A 黑夹子重置

改好参数要输入 12 重启设备

还有一种输入命令方法,效果都一样

最后一定不要忘记关闭电池完全访问,否则会不识别电池

完全访问权限打开后 进入这个界面可以看到出厂电池信息,循环次数 会折腾的可以自行研究

简易流程:
1 连接上电池 软件正确读取信息
2 使用默认密码打开访问权限
3 使用默认密码打开所有权限
4 输入0029命令清除 pf 解锁
5 使用默认密码关闭访问权限
刷新后 sbs 下面pf显示绿色就代表操作成功 电池就能正常充放电了。

注:连接不上原因1驱动  2 两条数据线接反了 3 芯片数据选错了 4 电池没有开机 芯片未工作, 5电池电压不够。
解锁失败原因 电压过低,温度传感器损坏, 电芯压差大于50mv, 密码错了 有时软件报错不用管,只要能操作解锁就行

这个无人机电池可免解锁换电芯, 注意下面顺序

1先断开电池包到主板两根粗线
2拔掉平衡线插头
3 将平衡插头插入电池板
4再焊接两根粗线

维修电池有风险,本文仅供技术交流

网友:
没两把刷子玩不了 那么我好像捡到过个其他牌子无人机的电池 大概只能拆电芯呗

网友:
之前买的大疆御 一查电池价格需要688果断出手了  玩不起啊

网友:
御很好弄,我都搞了好多块了,有块air的电池死活连不上。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呀,厉害!

网友A:
这些个锁,是不是涉嫌对顾客的“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锁,是不是涉嫌对顾客的“垄断”?

凡事有利有弊,相对而言利远大于弊。

正常情况下电芯电压基本上一致,只有发生损坏时才会产生非常大压差,假设没有保护,飞机刚刚起飞无提示 从几十米高空摔落 至少损失好几个电池钱,如果砸到人或者其他物品上 电池发生起火造成二次损失 赔偿上不封顶。所以飞机只要起飞就会记录飞行数据包括电池电压温度信息方便事故后分析原因

无人机充电器基本上都是限压限流限功率,只有在某一电压区间充电转换效率最高,假设三串 四串有一个或者多个电芯过放后内部短路,充电时充电器跟电池就会严重发热,没有这个保护板上温度传感器,电池发生起火燃烧,到时消费开具火灾证明绝对会找厂家索赔。

对于消费者,压根没能力折腾电芯,这些电芯外观看着跟普通手机充电宝电池一样,但这些都是高放电倍率动力电芯 要严格符合厂家设计需求,对压差容量电压平台都有一致性要求,网上买的很多都没分容,全是不合格品或者研发未上市流出半成品,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库存 中间没有维护,使用起来各种问题,

例如电池不匹配飞一分钟电量100%掉到80%  再从80%到50%可以飞半小时,在接着飞几分钟突然从50%掉到0% 飞机紧急迫降 或直接砸下来,再就是飞一下电芯发热严重甚至鼓包 电池卡在飞机里拉不出来。

还有大多数diy玩家没合适焊接设备,商家对产品认知不清,过少的焊点,过薄的转镍片,导致没完全焊接上容易虚焊发热,用起来不靠谱。

认知高的玩家压根不折腾,设备啥的买一堆 远远够买新电池新飞机了,直接买新电池。

认知低的最后把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种填坑上,平衡充 分容器,大功率焊台,激光点焊机,内阻测试仪,解锁设备 解锁密码,了解解锁软件使用方法 各个按钮功能,电芯材料 电芯厂家规格书 了解放电平台 微调芯片设置。测试放电时间 放电温度,飞行时间有没有bug 充电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凡事有利有弊,相对而言利远大于弊。

正常情况下电芯电压基本上一致,只有发生损坏时才会产生非常大压差 ...

分析得很到位...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牛掰了,这个我真不敢玩,老老实实买原厂电池

网友:
标记一下,虽然我没有大疆的电池

网友B:
不知道御2pro电池是不是一样的解法,虽然我的3块都还好好的,收藏备用

网友:
玩大疆这么费劲吗

网友:
虽然用不上,还是收藏备用。

网友:
感谢分享,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
这个得专用工具,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说电池锁是“垄断”,是看到和经历过不少的好多产品有这样的,如笔记本是常见的,造成很多不便及垄断效果性质的情况

分析的道理没错,

但是,1来商家可以给顾客一个选择,2来顾客有一定的自主权利,3来顾客自己弄得自己承担风险,4来如楼主这样时间久的产品也只能自己想办法的可以自己弄……

所以,商家如果有锁和不锁两种方案给顾客,相关利害关系说明白,可以双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御2pro电池是不是一样的解法,虽然我的3块都还好好的,收藏备用

方法类似 只是用的新工具Battery Management Studio 将电池半电保存就行了,隔一两个月充放电一次,电池都是放坏的不是用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