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望峰微电脑双人双控电热毯不通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5-02-13):
望峰电热毯的控制器闪了几下不通电了,控制器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打开控制器电路还比较复杂

没有开关电源电路,应该是阻容降压了

单面板,有一个跳线,4根输出线接两路加热丝

仔细看这个大功率电阻烧了

在线量电阻4M多了,我原以为是1M的电阻,看着色环只有几十欧简直不敢相信!

双路控制,用了两个双向可控硅,猛一看我还以为是两个8050呢

试着通入5V直流电,工作正常,功能选择正常,那肯定是这个最粗的电阻烧掉了,这得多大的电流啊!

先手绘个原理图,如下

仔细查看发现按键的电路不对,重新画

分析一下电路,是典型的阻容降压电路,这么小个控制器居然还用了个单片机!虽然型号打磨掉了,可还看的出是个单片机。
不对啊,整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好象焊反了啊!仔细较对,真的焊错了!

已经下单买几个3W30欧的金属膜电阻,网上查到一般用的都是33欧电阻,不管了,先买了再说

问题来了,二极管焊错位置了,也能工作正常?
双向可控硅调相位角控制功率不知道过零点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没有道理吧,如果是焊接反了,为什么前面还能使用

楼主:
正常应该如下图红圈处吧,没有稳压应该也可以工作,就是电压波动大

网友:
这个电阻温度高烧了

网友:
好多年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正半周不用,负半周管用?

网友:
电阻过流烧断了,看色环好象是黄黑黑金,40欧的。

网友:
阻容降压,有心理阴影。我是尽量不用

网友:
还好,电阻没烧糊,还能看到色环

网友:
限流电阻,工作时发热很大,有条件可以考虑使用水泥电阻替换。

网友:
两个二极管应该换过来

网友:
2档半波开关整这么复杂?

网友:
又是无字主控芯片

楼主:
是呀,只用的半波整流。可能没有稳压电压太高才烧掉大功率电阻吧,好歹也用了7、8年了。
稳压二极管也能当整流二极管用?

网友:
检查一下阻容降压的电容,他的故障率也很高。

网友:
焊点还挺多

网友:
微电脑果然很微

网友:
在用的就是一种双人双控电热毯,不过是纯机械方式,电路简单

网友:
焊错了都能用

楼主:
新买的3W金属膜电阻到了,30欧的,准备焊上去

比较一下原来坏的,颜色比新的深

换前测量一下工作电流,28mA左右

工作电压也只有3.753V左右

换好电阻,测量阻容输出的直流电压

再测量一下交流电压

两个二极管位置不对,输出只有3.7V,倒也不高,有点不想换过来
后来想想,稳压二极管耐压不高,不换过来有损坏的风险,还是换吧
这是拆下来的两个管子,一个是IN4007,一个是玻封的IN4733,想来是5.1V的吧

换好了,通电测量,阻容交流电压13.85V了,

阻容直流电压还降了一点

最后输出电压也只有3.784V

这是为什么,稳压二极管好象没起什么作用啊?工作电流也还是28mA左右,
算算电阻功耗也就30*0.28*0.28=0.0235W啊,电阻怎么会烧掉?
怪不得位置不对也能工作正常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