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啥硬盘盒和易驱线价格差很多 芯片是一样的

楼主(2025-02-13):
为啥硬盘盒和易驱线价格差很多 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不清楚,按道理成本差的不多。

网友:
品牌不一样吧

网友:
便宜的外围电路能省则省,可靠性差很多,而硬盘又很娇贵,很容易弄上坏道。一般都选好点的买,万一数据弄没了损失大了

网友:
盒子加了些保护吧,然后差别就在一个外壳上,懂行的继续

网友:
多个盒子,增加了保护性,价格当然高些

网友:
你可以理解成硬盘盒就是易驱线加个盒子,本来usb桥接芯片就那几家,当然都一样,至于做工和价格,硬盘盒也有很大差异

网友:
还是易驱线带着方便

网友:
那就买线呗,反正有没有盒子影响不大

网友A:
早期我会对比各种芯片,品牌.后来发现贵的一个鸟样.类似什么巴士.普通一个40左右,他卖80.我三个都坏了.现在我买都是直接京东自营.就这么用

网友B:
贵的钱贵在了硬盘盒开模的费用上了吧,不过易驱线的好处则是兼容能力更强,大小通吃。
笔记本盘的话,直接买翻车迅H1的空盒,带3.0的原装线应该15块左右能买全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贵的钱贵在了硬盘盒开模的费用上了吧,不过易驱线的好处则是兼容能力更强,大小通吃。
笔记本盘的话,直接 ...

你觉得15很便宜么?h1芯片老旧,连trim都不支持,pdd上10块钱能买到jms578,看看这两个大电容,h1还香么?

网友(2025-04-11):
引用 网友A:
早期我会对比各种芯片,品牌.后来发现贵的一个鸟样.类似什么巴士.普通一个40左右,他卖80.我三个都坏了.现在 ...

现在绝大多数硬盘盒都是卖的外观,主控就那几个,早就十分成熟了,高度集成化,外围也不需要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
品牌效应吧

网友:
JSM578好还还是AME1053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