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CS712霍尔电流传感器模块,可以感应交流和直流电流 还是隔离的

楼主(2025-02-13):
你们也可以找来玩玩,几块钱的
做个电流记录,或者电流警报
量程有5A,20A,30A的,

楼主:
是把电流转换成mV电压,后面感觉再接个运放去放大控制什么的

好像有完整的继电器模块

楼主:
ACS712霍尔电流传感器模块  交流 直流都可以 5A/20A/30A量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网友A:
国产的CC6900SO我用了挺多了,目前没有碰到过不良或者烧坏,就是用ADC读取时还是有点个体差异.

网友:
如果能做成对应的1A就是1V电压,那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CC6900SO我用了挺多了,目前没有碰到过不良或者烧坏,就是用ADC读取时还是有点个体差异. ...

用过国产的输出纹波贼大,远大于规格书的上限,RC滤波得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国产的输出纹波贼大,远大于规格书的上限,RC滤波得加大…

我是用10K+104P滤波电流转换输出直流,板子N组大电流DC-DC在工作能输出可参考的电流参数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国产的输出纹波贼大,远大于规格书的上限,RC滤波得加大…

哈哈,便宜的东西,板子才2-3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