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Link 300M无线面板式AP如何家用?

楼主(2025-02-13):
多年前单位工程剩下的TP-Link 300M无线面板式AP,型号是TL-AP300I-PoE,内部PCB显示版本是V3.0,没有FatAP和FitAP开关,只有一个reset按钮,也不知道能否当FatAP使用。

自己DIY一个POE供电线后面板蓝灯闪烁了,但是用手机没有搜索到WiFi信号,连接到电脑网口后,将电脑IP设置为192.168.1.2,ping 192.168.1.254、和253都是无法ping到,用浏览器也没有反应。电脑设为自动获取IP也不行,有了解的吗?

请懂行的说两句,虽然也知道这个AP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就想折腾一下玩。

网友A:
AP好像需要搭配AC路由分配IP地址使用吧  大部分不支持单独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好像需要搭配AC路由分配IP地址使用吧  大部分不支持单独使用的

+1,英雄所见略同,不过有可能刷鸡后能玩...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B:
通电后长安reset复位,如果信号都搜不到,大概率是坏了

网友:
接在任意路由器下面,然后手机连接该AP的信号,看能不能使用;不行再按reset试试。还是不行,就是楼上说的,需要搭配AC使用了。

网友:
没有AC,就拆了这货,然后想办法刷机。

网友:
这种前面要接ac的,而且这个太老了,很多新技术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好像需要搭配AC路由分配IP地址使用吧  大部分不支持单独使用的

看手册这个型号带FAT/FIT开关可以选择FAT AP单独使用(不需要AC),但是我手头这个没有这个开关,去官方网站也没有找到不带开关版本的资料,不知道是否版本升级后可以在设置界面进行选择而省略了外部开关,还是不再支持FAT AP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长安reset复位,如果信号都搜不到,大概率是坏了

全新的,按理不应该损坏,估计还是没有进行正确配置的问题。

网友C:
这东西没什么卵用,东西太小,信号太弱,发热严重,啥用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没什么卵用,东西太小,信号太弱,发热严重,啥用也没有

看手册说功耗3W多,属于低功耗了,在房间内使用应该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手册说功耗3W多,属于低功耗了,在房间内使用应该够用。

请注意这里指的功耗包括热功耗,那么就要看这玩意发热厉害不厉害了,若功耗不在无线方面而在热量,那么着3W的功耗又有什么用,根据我实际体验顶多一个房间撑死,还有就是出了房间,由于信号弱导致不停在切换或者信号接入点打架,妈的,最后啥也不是,采用ACAP方案,ap功率很重要,特别不建议用这种开关盒式的AP,根本不顶用,个人倾向顶覆盖式的那种,这种只能说是玩具

网友:
可能需要管理漏油器来设置

网友D:
这个是宾馆用的,可以改家庭用,先拆开,搞个DC5V输入的插座放上去,因为不是DC版本,所以电源需要你自己加上去,上电后在TP-LINK标示下面会闪一个蓝色的灯(白色面板遮住不明显)就算是工作了,然后找条网线接入,它会自动找出IP,通过IP信息查找网关,然后从Web界面登录进去设置一下。

网友:
部分 86 要 打开前面板 才可以看到 FAT/FIT

https://media.tp-link.com.cn/knowledge/%E9%9D%A2%E6%9D%BFAP%E7%9A%84%E5%A4%96%E5%A3%B3%E5%A6%82%E4%BD%95%E6%8B%86%E5%8D%B8.mp4

网友:
这个是瘦ap,要配合ac使用

网友:
前端需要个ac控制器,这玩意儿嵌在墙里面发热比较大,我早年也是用个这个acap方案,后来ap都是烫手的,放弃,转入了mesh方案

网友:
这种老的没有胖瘦模式,不能单独使用,必须配合AC使用,现在新出的就能单独使用了

网友:
可以刷comfast固件, 接ac就是瘦ap 默认状态就是胖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宾馆用的,可以改家庭用,先拆开,搞个DC5V输入的插座放上去,因为不是DC版本,所以电源需要你自己加 ...

我没有AC,你是说把它接在家用路由器上,它会通过DHCP自动获得一个IP,然后在路由器中查到分配给它的IP是多少,然后通过web界面进行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