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剪线的公牛GN-H1220插排换电线

楼主(2025-02-13):
今天在垃圾站两块钱收了个剪线公牛插排和剪线的飞科吹风,先把插排线接好,拍照发帖。

直接看图,没啥技术含量,论坛里人人都会,就是螺丝得需要专门的工具。

网友:
线比排插贵

网友:
铜条看起来厚度还可以。

网友:
铜条厚度看起来还不错啊...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新线没有旧的粗呀

网友A:
内部竟然不是铜线,而是用的铜条,早年的公牛很坑的。
哪个应该是降压电阻吧,串指示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竟然不是铜线,而是用的铜条,早年的公牛很坑的。
哪个应该是降压电阻吧,串指示灯的? ...

新国标必须要用铜条了,铜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网友:
灯电阻换300k的

网友B:
一体铜条还不错,异形批头22合1里有,听说现在又换了一种螺丝。

网友:
做工可以,值得出手了

网友:
图中标的“未知原件”并联在插座是压敏电阻,起作用一是防雷作用,二是防止电网电压波动或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
公牛的插排用料可以,就烦那螺丝

网友:
更换的三芯线看着不如原配的粗。

网友:
铜条看起来感觉还不错,焊点确实差了点

网友:
的确,所以回收站才剪线分开卖,我插排线材和插套的用铜比值能到1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铜条还不错,异形批头22合1里有,听说现在又换了一种螺丝。

反十字,用四点(四爪)批头

网友:
这是公牛早期的缺陷设计了,零火线铜条在上下,有短路的隐患,后期的都是在一个平面的了。

网友:
热缩管里面蓝色的是压敏电阻 作用是防雷 白色小块的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反正卖的也不便宜。 小50块

网友:
还是忍不住吐糟,最后一张图写的安全门单孔需要75N以上压力开启,不符合新国标GB 2099.1 - 2021

单极插入情况:当单极(即只插入插头的一个插脚)插入插座时,施加不超过 400N 的力,安全门不应被打开。这是为了防止儿童单手指插入插座插孔而意外打开安全门导致触电危险,大大增强了对儿童的防护能力。

双极插入情况:只有当插头的两个插脚同时插入,且每个插脚施加的力在 10N - 20N 之间时,安全门才能够正常打开。这个范围的设定既保证了正常使用时成年人可以较为轻松地插拔插头,又避免了因外力过小就打开安全门的情况,提高了插座使用的安全性和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