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好久没发帖了,来个联想异能者D80迷你主机拆解

楼主(2025-02-13):
JD才入手的新机,20%国补后,将近1520大洋。

正面

前面

背面

侧面

底面

抠掉底面四个粘贴的橡胶垫子,用起子旋出连接螺丝

集成度真的是高,上面是SSD风扇,中间是核心,背面是CPU风扇

全貌

内存插槽,M.2 SSD插槽,各两个,用户可以自行扩充

16G内存,512G固态硬盘

无线网卡

内存条、固态硬盘正面

内存条、固态硬盘背面

CPU风扇

主要参数

跑分结果

网友:
这玩意看来还可以啊

网友:
价格真便宜啊,现在新机子也不贵了

网友A:
盖子上的E文咋看着像是“橡皮”?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估计现在瓶颈在显卡了

网友B:
硬盘和内存都拉垮,这级别竟然配的SATA协议的固态,肯定不是联想原配,商家自己配的

网友:
谢谢分享,小巧玲珑不占地方,性能也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上的E文咋看着像是“橡皮”?

联想收购的德国Medion。
Lenovl联想+异能者ERAZER=联想生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和内存都拉垮,这级别竟然配的SATA协议的固态,肯定不是联想原配,商家自己配的 ...

这真不是商家自己配的,是联想收购德国的企业,生出的联想生态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和内存都拉垮,这级别竟然配的SATA协议的固态,肯定不是联想原配,商家自己配的 ...

严格来说这属于联想贴牌 不是联想工厂做的 异能者 来酷 都是贴牌授权 不走自己生产线 三方代工 就像米家和米家生态的关系

网友C:
内存还应该再添个16G

网友D:
这个我也很喜欢  12450H  一般常用OK
可以同时带三个异显屏,
去年就考虑买了,可在用垃圾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还应该再添个16G

必要时可以加一条!想问问兄弟,如果添一条1T的SSD,只能是SATA协议的吧?不知道nvme协议的用得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很喜欢  12450H  一般常用OK
可以同时带三个异显屏,
去年就考虑买了,可在用垃圾还能用

一般的家用或办公,没有问题。不能三个异显屏哦,只有两个高清接口!!

网友:
还阔以

接电视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和内存都拉垮,这级别竟然配的SATA协议的固态,肯定不是联想原配,商家自己配的 ...

高,那硬盘SATA协议,应是库存货,,,12代不用M2协议,,用SATA想不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硬盘和内存都拉垮,这级别竟然配的SATA协议的固态,肯定不是联想原配,商家自己配的 ...

宣传只说双M2,根本不说协议的问题,明显欺骗不懂的人,如果插槽支持新协议的话还好,最多浪费一个硬盘,否则就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宣传只说双M2,根本不说协议的问题,明显欺骗不懂的人,如果插槽支持新协议的话还好,最多浪费一个硬盘, ...

图片中看得出,两个SSD插槽都支持NVME/NGFF协议的SS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宣传只说双M2,根本不说协议的问题,明显欺骗不懂的人,如果插槽支持新协议的话还好,最多浪费一个硬盘, ...

看主板上的标记是支持双协议的

网友:
价格很不错
但是配的竟然是杂牌内存,和杂牌SATA的SSD
看做工完全不是联想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