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阿里WIFI插座

楼主(2025-02-13):
买的几个阿里智能云控插座,现在阿里智能APP下架了,导致插座用不了了,有买过这个插座的朋友吗?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所以说尽量挑涂鸦方案的吧,至少运营商跑路后还可以用…

网友:
阿里也跑路?直接找马总啊-----------------智能没有后台服务器就是

网友:
天猫精灵里面不能控制

网友:
拆开看看是什么方案的,不会是8266吧

网友:
在用涂鸦方案插座

网友:
阿里智能APP,,是能管空调之类的吧,,我有个空调也没APP远控了

网友:
我早就上当了,这个该死的阿里。。。

网友:
拆开,刷机,接入其他平台

网友:
没看到有能改的,估计改的成本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A:
app没了这个就不能用了,谁设计的?

网友B:
2500W虚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没了这个就不能用了,谁设计的?

不能控制了,那还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0W虚标了吧

虚不虚标我不清楚,一般我用负载功率不超过1KW

楼主:
搜了一下找到个拆解的帖子,借用一下图片,帖主解没解决好像也没下文

网友:
这插座面板,让人想到是电源五孔插座

网友:
拆了,能刷esphome或者tomato

网友:
阿里不想做了?

网友:
我的inplug插座app也下线了,用的也是esp12方案,现在刷的tomato,连接阿里云,远程网页控制。

网友:
好多智能控制的没有后台就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