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表妹的宏基V5-472G笔记本坏了,让我给看看。

楼主(2025-02-13):
妹的宏基V5-472G笔记本坏了,让我给看看。
问题就是不能开机了,开机提示无系统,看样子是把系统搞坏了或者是把启动搞坏了。
还让我给它增加点内存。
那就先拆开看看再说。

螺丝不少,好在都是同一种规格。

当年带有独显的机器,i5-3337U.
GT740独显。

这个喇叭好评,一个小音箱里面有2颗喇叭,
实际上听感和一个喇叭的没啥区别。。

这电脑很少使用,风扇挺干净的。

这个500g的机械硬盘,我打算给它换个固态硬盘,这样速度能得到提升,买个硬盘盒接上还能扩容。

板载内存,好在还有一个内存插槽,DDR3-1600的,拼夕夕12元买了个同规格的二手货。

无线网卡用的ar方案,不知最高速度是多少,那时候的蓝牙才开始搞4.0。

cpu和GPU散热给换了硅脂,毕竟这么多年了,顺便给它搞一下。

咸鱼淘了个二手镜头,挺新的,

这个1.7的光圈比我原机的3.5光圈大了不少。
上面的照片都是用新镜头拍的,感觉还行,
老相机没事也拉出来溜溜。

网友A:
螺丝是同一规格的,这不科学...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只喜欢表妹  ……

网友:
我是来看表妹的

网友:
硬盘不用换,直接加一个MSATA的就好,主板上面有接口。

网友:
能加的必须全部加上

网友:
3代内存很有故事了

网友:
接口很多,还能插TF卡?

网友:
这可是有年头了,表妹不小了吧

网友:
加个MSATA的 顺便把电子也换了

网友B:
修好了用处也不多,简单办公或者看个1080视频还行。
楼上的不要想表妹了,表妹算来应该三十岁出头了。

网友:
不简单的表妹

网友:
表妹的老本拆了看着很新啊

网友:
不要好奇硬盘里的东西

网友:
镜头不错,下来看看索尼全画幅35好不好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用处也不多,简单办公或者看个1080视频还行。
楼上的不要想表妹了,表妹算来应该三十岁出头了。 ...

三十出头咋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有现成的接口,直接加个MSATA硬盘装系统就好。

网友:
楼主将镜头换成表妹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是同一规格的,这不科学...

确实不科学,正常是有长有短的

网友:
机械硬盘里有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