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再也不用买数显游标卡尺了,我来发速读方法上来。

楼主(2025-02-13):
理工男,40多了,买过好几把游标卡尺了,发现我竟然不太会读。

有时还买数量,表显的。终于学会了,发上来大家不会的学习一下吧,超简单。
现在市场上精度0.02的便宜,也多,就用这个为例吧。
读数方法,就是先读主数,再读副数,然后相加,
实例。
拍摄角度的问题,5后面第2根对齐上面的线
方法,先读主数,在13mm,然后副数,是5后面第二根对齐,精度为0.02,那么,就是
13.54

实例2
主数在35 副数在1后面第三根对齐
那么,值为35.16,你学会了吗

再比如,主数在26 副尺在0后面第4根。那么,值为多少呢
26.08

再比如,主数在34,副尺在0对齐,那么值就是34
再比如,主数在43,副尺在下面的1对齐,那么,值就是43.1
速算比学会了吧,再用不用买数显游标卡尺了

习题。如下图,主数在48mm,副尺在8后面第二根对齐
值为多少

汗,昨天我才下单了三丰数显卡尺正版货,早学会就不用买了。也不退了。

网友:
没数显之前都是用这种的,也好读的

这里有卡尺读数图解,看起来更直观一些: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311-1-1.html

网友A:
最关键的不教,要先归0看副尺分度值...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数显的可以直读测量数据,但需要电池供电,非数显的则相反,各有千秋。

网友:
初中物理课本上教的就是这种

网友:
我看的都不是你这个数。

网友:
我在这种机械卡尺上读数,0.1mm精度倒是容易识别,感觉0.02mm比较接近的3条刻度都差不多对齐了,比较难以分清,只能估计。

网友:
现在非金属的游标卡尺很便宜,用红包基本可以换到,我已撸了几把。

网友:
买啥数显哟,你又不是商家需要向消费者展示,n年前一直就买的把机械的,一直就这样用,少了很多维护烦恼

网友:
还是传统的机械的好用,我家很多年,都不锈,质量杠杆的

网友:
这种读法物理课本上有啊

网友:
带表的机械卡尺读数方便很多,就是不知道这种卡尺用久了会不会不归零。

网友:
低档或是低价格数显基本不准,但一般用基本无影响且读数直观;传统刻度的低价格的基本上均比一般数显的要准,只是读数不直观,使用不多时容易误读

网友B:
刚买了一把数显的,机械的今天学会,过2天就忘了,不但读还要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一把数显的,机械的今天学会,过2天就忘了,不但读还要算,麻烦!

对零就知道小尺分度值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初中物理学习内容

网友:
主要是现在不想动脑子了

网友:
我有两机一数,就测个大概,没纠结过

网友:
机械的不需要维护,数显得需要电池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不教,要先归0看副尺分度值...

咋看分度值的?比如说这种0.05mm,没上过学,也没师傅教,因为平时更本用不上,就没细究,然后今年才在抖音看到游标卡尺读法的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