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吃灰好久的众仪ZT-225拿出来校准一下电阻挡

楼主(2025-02-13):
关于这类表的电阻挡校准,之前也说过,以225为例,先校准100KΩ,因为此量程校准会影响其它量程。然后再对其它量程逐一校准。其它量程的校准,不会影响别的量程!
这个道理就跟电压挡一样的,100KΩ所在量程就好比毫伏挡,毫伏挡mV影响电压挡全局,而V挡校准只影响本量程。
电阻挡分量程校准数据在外置存储器数据里,并无任何说明,貌似数据也不在这里。但是,通过校准实验,感觉这部分数据也确实存在。至于存在哪里就不得而知了。

250Ω量程,没有进行校准,原因是转盘严重接触不良,此量程测量极度不稳,校准意义不大。

网友:
表多的烦恼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干吗做的奇形怪状的?!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A:
这玩意精度没必要搞那么准确吧

网友B:
建议楼主做一个万用表校准主题,B站或本社区都行。

将校准所需工具、设备、材料列出来,避免出现我踩过的雷,我借别的公司一个Fluke DSP 4000 (网络线缆测试仪)进入校准后发现需要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这时候已经晚了必须校准后才能继续使用,花了2000元卖到这个连接器,只用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精度没必要搞那么准确吧

手持表多数应用场景最不重要的指标就是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做一个万用表校准主题,B站或本社区都行。

将校准所需工具、设备、材料列出来,避免出现我踩过的 ...

自己校准其实就是玩,实际意义并不大。多数人使用手持表其实对精度没有很高的要求。反而对手感,声音大小,显示清晰度,功能,速度,抗干扰,稳定性,皮实耐用等要求高。自己玩校准还是建议玩点能随便校准的表,比如0660系列,备份一下数据,然后就可以随便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持表多数应用场景最不重要的指标就是精度了

这倒是真的,手持表绝大部分应用场景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校准其实就是玩,实际意义并不大。多数人使用手持表其实对精度没有很高的要求。反而对手感,声音大小 ...

是的,小数点后面第三位,我看都不看,甚至第二位都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