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启动宝-小能人X5B 测试-夹子内阻超级大

楼主(2025-02-13):
准备做一个电焊机,又有老爷车电瓶亏电隐患,想着入一个启动宝一举两得,某宝白菜价入手36.68到手

标称8000mah,测量电压16+,那必定是4串结构,每串2000mah,折合电量3.7*8=29.6WH

1,测试容量

先充满电,进行放电测试,无奈我的ZB2L3只支持15V最高电压,干不了这活··
于是用启动宝自带的5V2A干活

最后测试结果是:放电到启动宝自身保护断电,放出容量为18.83WH
然后进行充电,也用的5V2A口,冲入电量约为28WH,充电、放电有存在效率问题,那粗略估计容量为=(18.83+28)/2=23.4WH,达到实际标称容量的79%

2、测试内阻

启动宝EC5接口内阻为14毫欧,10AWG线材5(红线)+3(黑线)毫欧
考虑电芯到EC5接口线路内阻4毫欧,每个电芯内阻在2-3毫欧之间,还算正常
这里有个奇葩,铜夹子两侧用短接线短接,但是两侧内阻有30+毫欧,多次测量都是这个数左右,短接线采用约2.5~4mm,然后用铝鼻子做头,在然后压接在铜夹上,不知道是不是铜铝过渡造成的腐蚀,进而电阻增大
夹子磁铁不吸,而且厚实,应该是铜,接线看上去也没问题,夹子两侧30+内阻着实不应该啊

黑夹子更是离谱,内阻90+

排除内阻仪问题,开尔文夹在同一侧的铜夹子,内阻只有0.3毫欧
黑色夹子,测试线路内阻,夹在主线段1.8毫欧,夹在另一侧直接50+,搞不懂啊

后续更新:用启动宝制作低成本点焊机方案、组装及测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6806-1-1.html

网友:
为毛不买一组超级电容并着呢?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A:
以前以为这种夹子质量好,在朋友哪儿有一对,一刮,铜包铝,直接可扔了

楼主:
难道一各铜铝过渡接头就有50毫欧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以为这种夹子质量好,在朋友哪儿有一对,一刮,铜包铝,直接可扔了

就算这夹子是铁,也不至于内阻这么大

楼主:
测量夹子两侧,偶尔还有一个1.3V电压逐渐减小,难道形成化学电池了???
这个现象不能持续,也就是得等一会再去测量内阻就有电压了

后续更新:用启动宝制作低成本点焊机方案、组装及测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6806-1-1.html

网友B:
有连接么,过年有30块钱卷还不知道买什么

网友:
导线压接处电阻大,压接处上焊锡

网友:
不久前刚捡了一个,感觉是同款,里面电池全部鼓包,直接把塑料外壳蹦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夹子两侧,偶尔还有一个1.3V电压逐渐减小,难道形成化学电池了???
这个现象不能持续,也就是得等一 ...

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你的这个玩具内阻仪?

网友:
买这玩意确实不如弄个超级电容,稍贵一点点

网友:
容量小了点,价钱也不贵

网友:
线压接的有问题

网友:
夹子内阻大不影响启动。因为本身电压就4串比较高,架子内阻大些能分得一定电压,这样更安全。防止电池电压过高烧了e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连接么,过年有30块钱卷还不知道买什么

应该是啥子都想买

网友C:
楼主买的好便宜,我以前一百来块买的应急启动包,
软包电池已经鼓包,启动不了汽车,但能带得用车载有线打气泵
后来买了版友推荐的15元锂电气泵,这启动宝就彻底闲置了
回去也测一下夹子内阻和电芯内阻,看

网友(2025-03-15):
以前买过一个启动宝也是这种线,看来也要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好便宜,我以前一百来块买的应急启动包,
软包电池已经鼓包,启动不了汽车,但能带得用车载有线打 ...

我买的最小容量的,大容量成比例增加价格。
我考虑的是启动宝辅助启动汽车,容量并不看重,测试启动宝14毫欧,辅助蓄电池启动足矣(16V14毫欧短路电流可达110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最小容量的,大容量成比例增加价格。
我考虑的是启动宝辅助启动汽车,容量并不看重,测试启动宝14 ...

我几年前买的启动宝已鼓包,内阻181

想买电芯换,但没找到合适的

多多上只能启动1.2L的启动保才25,
考虑要不要拿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