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表至负载的距离过长有什么缺陷?

楼主(2025-02-13):
老铁们,我有个问题,我家农村自建房,电表入户距离 200 米,冬季开空调(功率大概是2000W),电表端电压 230v,负载端电压 205v,这种情况和电表在负载空调旁边有什么区别?我会不会需要多掏很多的电费?

网友:
压降,线损
其他应该相差不大,除非线真的很差

网友A:
有发帖的功夫,花点钱把入户线换粗点就解决了。

网友B:
不能移电表,换电线也不现实,别琢磨了,自寻烦恼

网友C:
绕变压器,表旁升压,家边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绕变压器,表旁升压,家边降压。

如果再用上超高压直流输变电技术,更省电费

网友D:
电表端电压 230v,负载端电压 205v,这种情况计量电费是按230v计算,你实际用的是205v,多掏电费(230-205)/205=12.2%
本来是五毛五一度电,现在相当于六毛二一度电。
空调在205v下长期工作,制冷效率也会降低,按制冷量计算,你更不合算。

网友:
电费肯定会多掏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发帖的功夫,花点钱把入户线换粗点就解决了。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发帖的功夫,花点钱把入户线换粗点就解决了。

我想知道换线后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表端电压 230v,负载端电压 205v,这种情况计量电费是按230v计算,你实际用的是205v,多掏电费(230-205 ...

原来是这样,长期来开还是换线比较好,现在使用的线是 10平方的多股铝线,更换16平方的铝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变压器,表旁升压,家边降压。

不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移电表,换电线也不现实,别琢磨了,自寻烦恼

确实不好换,线架空的,而且线路上很多条线,不止我一家,好像我自己还没法自己换

网友E:
现在是铝线,换10平方铜线
不过200多米,换铜线也不便宜

网友F:
假如现在是10平方铝线,把这两根线并联,当一根用,再放一根25平方的铝线。如果现在是两根6平方的,那就重新放两根25平方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现在是10平方铝线,把这两根线并联,当一根用,再放一根25平方的铝线。如果现在是两根6平方的,那就重 ...

哦哦哦,机智的办法,不过这样做的话,届时损耗能降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铝线,换10平方铜线
不过200多米,换铜线也不便宜

铜线太贵了,不考虑

网友:
自己用换粗铝线,注意接头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好换,线架空的,而且线路上很多条线,不止我一家,好像我自己还没法自己换 ...

你这个破铝线是不是很多家共用的。用个钳表测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