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岳母大人的电饭锅

楼主(2025-02-13):
这是瓦盆的电饭锅,新的要差不多五百块,3个都坏了,2016年的一个锅盖的温度传感器线断了,上盖烂了,是的,塑料老化碎了。一个2020年底部的温度保险丝断了。还有一个2010年的,太老不想修,都是污迹。老人家喜欢用来煮粥。沸腾时候太多东西在盖子顶上,没有清洁。3个零件组成一个能用的。其他就做配件吧。生产这个锅的厂已经倒闭了,没有新零件。只有闲鱼有还非常贵。
       南海荣艺电器。这个锅设计时间可能太老了,跟不上时代,现在的电饭锅都用电磁炉的原理,下面的发热盘。用的圆弧锅底,受热均匀,节能高效。煮饭快熟。虽然一直在改进,但是看到的基本上是修修补补,就是改一改面板,圆的改成方的,插口都能通用。整体式发热盘。加热时间长了都变形了 ,坑坑洼洼的,接触锅的面积减少,加热时间变长,耗电。塑料脆皮。现在都用abs工程塑料。美观耐用。不思进取,就以瓦锅为卖点,活该倒闭。其实以现在的技术能做更好的。家里另外一款苏泊尔的瓦锅就不一样。

网友:
直接给岳母买个苏泊尔新的,岳母对你刮目相看

网友:
是的,直接买个新的。外观都那么老了

网友:
非要用这种锅煮粥,只能用蛋疼来形容。

网友A:
现在的电饭锅用电磁炉的原理,用的圆弧锅底,受热均匀,节能高效,以前价格有点贵,现在便宜了,但是也要仔细分辨一下,只有那种采用电磁炉加热的那种才节能高效,很多标榜球釜锅底的,下面的发热盘仍然是老式的发热盘。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吧,外壳都成古董了。

网友:
一般老人就要用用过的,新的还需要适应。我买榨汁机都是从鱼上买好几个了,型号早淘汰了,就认准这个。都买一样的,修倒是好配了

网友:
岳父大人没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饭锅用电磁炉的原理,用的圆弧锅底,受热均匀,节能高效,以前价格有点贵,现在便宜了,但是也要仔 ...

他这个就是 虽然是凹面锅底 增加了接触面积  但是确实只是加热盘接触面不一样   实际是还是电阻丝发热 并不是电磁感应发热

网友:
这种陶瓷外壳,和塑料外壳煮粥没区别吧

网友:
这使用环境够恶劣的,还是换了吧。这个不像俺家的电压力锅,原来的电压力锅工作压力大,现在的都是低压的。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这这这,这还不换新的?年审你能过不?

网友:
电饭锅用电磁炉的原理的不多,大多还是发热盘加热,苏泊尔也是。

网友:
煮粥还是用电压力锅吧

网友:
老物件操作简单值得维修,现在新的老人不会用。

网友:
一煮粥时,锅里加几滴油,二,我从网上买了一个调节功率的模块(其实是用一个双向可控硅控制导通的),串在插板开关上,刚开始时按下开关,短接了模块,当加入米,煮开后,断开开关,这时控制模块起作用,可以调小火力,慢慢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