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热水器的继电器,触点粘连致加热不受控

楼主(2025-02-13):
我兄弟家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两个月前他去淘宝买整套电路板自己更换,前几天又坏了,这次叫我去检修。

开始发现的那个93度的超温熔断器断开了,  我当时就更换了这个超温熔断器,当晚能用了,  然而他用了一晚又坏了,
次晚我又检查,这回我很认真详细检查,  这次又是超温熔断器断开了, 同时发现那个控制发热管通断的继电器在断电后有时能马上断开,有时要十几秒才断开。
我当时就猜测这个继电器要么是 那个电磁铁那个磁性没有消失,导致断开滞后; 要么是触点粘连。
我把那个继电器板拆出带回家, 更换了那个继电器,还把那个电源的滤波电容也加大了。  第二天去装上去后, 开机使用了两天没再出问题。

跟着我把那继电器拆解看情况,  结果发现是触点问题,  另外还检测那个线圈是铜还是铝,确定是铜线。

还在机上的样子

更换了这个坏的继电器

坏继电器未拆解前的样子

触点

线圈烧后起球,是铜线。

网友A:
热水器工作电流大,这么小的继电器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我家里热水器也是坏了继电器,我改成继电器控制接触器了

网友:
大电流下继电器触点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工作电流大,这么小的继电器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我家里热水器也是坏了继电器,我改成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

热水器是2000w的,这个继电器标称30A电流,  如果是质量好的继电器那是完全够用的。
这继电器用了两个月就废了,妥妥的质量超差

网友:
功率大,继电器触电粘老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水器是2000w的,这个继电器标称30A电流,  如果是质量好的继电器那是完全够用的。
这继电器用了两个月 ...

这些标值不知道怎么算的,可能还要分负载种类。我家里用63A的空开控制2200W的水泵,大概半年就得换,后来改32A的接触器两年了也没坏

网友:
早期的产品中有银触点的继电器,相对寿命长一些。

网友:
大电流情况下继电器更应该买好质量的

网友:
继电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
触点品质不佳,据说欧姆龙的耐造。

网友:
继电器触点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标值不知道怎么算的,可能还要分负载种类。我家里用63A的空开控制2200W的水泵,大概半年就得换,后来 ...

水泵全压启动的瞬间电流是工作电流的三倍以上

网友:
直接换一个

网友:
银触点安排

网友:
密封式感觉耐用性都一般了

网友:
一天开关几次,,不耐用是正常的,,

网友:
2kw相当于3匹定频空调,,看看那个3匹空调有用这种继电器的?

网友:
继电器这种故障挺多的

网友:
就是质量差

网友:
上金触点,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