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飞船定时烘鞋器SHOE DRYER

楼主(2025-02-13):
名字挺洋气,外国名,不会读。
厂家不详。
厂址参考快递单发件地吧。

供电参数:220V~50HZ/110V~50HZ。
功耗没有。
用功率计测试功耗150W。

使用说明书介绍了注意事项、使用方法、简易原理图,实际上通过电阻分压后送给整流桥,然后给风扇和LED灯供电。

下面看图吧:

外观。

拆开A壳

风扇近照,材料很粗糙。

内部是一个有刷电机,估计是3V,出风口有LED灯,内部就一个风道别拆了。

电路板有个整流桥,1A的,定时器忘拍了,洗衣机定时器那种的。

温度保险1A 150℃。
在测试的几十秒钟,出风口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底座发热丝位置就已经挺烫手了,电子垃圾。

网友:
有没有发现,烘干的时候味特大

网友A:
我觉得还不如用风筒吹个一两分钟来的快。

网友:
发热片贴膜的,省电

网友:
这玩意外形看着很科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不如用风筒吹个一两分钟来的快。

如果鞋湿了只吹两分钟是吹不干的...

二○二五年二月十三日

网友:
还不如老式的两个烙铁芯串联的,一晚上也烤的干了,关键是简单耐用。

网友:
我以为是PTC发热,原来是电阻丝发热。

网友:
这风扇伪装的真像无刷

网友:
原来是电阻丝发热

网友:
还以为是杨利伟烘鞋的,骗子太多了。

网友:
烘干的时候味特大

网友:
结构好简单

网友:
外星人飞船用的烘鞋器

网友:
还是不用这玩意儿了,不着急靠自然干燥

网友:
就一个吹风机,小功率的,其实不错了。风路故障烧温度保险?

网友:
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风扇伪装真心太好了,还以为是真无刷电机

网友:
老汗脚的福音,挺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