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刚搞到的TPK AS-500焊锡机

楼主(2025-02-13):
自己换电三轮电池(七十斤一块的那种水电池),连接电池的铜线鼻子液压钳压上,时间长了也接虚(可能是没弄过,压的不好吧,再就是大电流热胀冷缩?)所以搞了一个高频焊锡机,150w的,液压钳压上线鼻子,再上锡,省的接虚。
手里还有好几个电动工具电池也得换电芯了,也得用到焊锡机。
其实都借口,就是馋焊锡机了,想买个

网友A:
焊铜,黄花200W比这个牛。

网友B:
花了多少mon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铜,黄花200W比这个牛。

有个外热150w,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多少money?

360。这个钱够买三分之一的快克203。。。。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这个钱够买三分之一的快克203。。。。

不便宜,如果经常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