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电工,终于更换了排插线

楼主(2025-02-13):
前几天发帖请教来着,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和分享经验。

这两天陆陆续续买材料(主要是电线,还有一些可能的配件),结果还拍错了两包螺丝(当时是看了说铜线和铜包铝不能直接连接,要用端子或者带螺母和垫片的螺丝,但是我最后收到才发现拍的时候没看清,挑了半天拍错了,不过最后确认排插本来的线也是铜包铝,所以就不需要了)

今天正式动手做,才发现新手就是懵懂懂的,先是都接好,缠上胶布(去年买的保联电工胶布派上用场了)了,才发现接头的线留长了,扣不上,而且也没套旧线管,拆了重来,套了线管发现又套反了,虽然影响不大,后来又因为还是留线长度问题,反正要拆,就重新套,却发现正着怎么也套不进去。最后放弃了,本来想再买个压线板,搜了一圈,发现都是几十个的卖,我……

先这么将就着用吧,大神们有什么自制可代替压线板的经验,求分享

btw,原来的旧线,那根地线,看露出来那一小截还挺好的,结果剪线的时候发现里面居然很多灰!(后面两张图)不知道啥原因,难道是为了充重量(电线的质量标准需要和重量〈准确说是“质量”〉挂钩吗?不太懂)

网友A:
辣鷄插座   粉化的线芯就是铝镀铜的垃圾货      小心指示灯过长的引脚短路放炮

网友B:
顺便把指示灯也给改了吧

网友C:
电烙铁越用越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把指示灯也给改了吧

请教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辣鷄插座   粉化的线芯就是铝镀铜的垃圾货      小心指示灯过长的引脚短路放炮 ...

但是那条是地线,之前是空置的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越用越好用。

木有电烙铁啊,我平时不倒腾这些,这次主要是看中它有两个普通USB充电口才保留的,不然直接淘汰了。现在USB都是快充当道,但是我长期需要1A的USB充电头

网友D:
新手,买把电烙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买把电烙铁吧

买了电烙铁不是还得买焊锡,可是我平时根本不弄这些东西呃

网友E:
既然线都换了,我推荐你插座也换新,像公牛A01用签到红包才1块多,
新国标,有安全门,螺丝接线,比这安全多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0380-1-1.html
而且原插座的廉价USB充电座纹波爆炸,不如用普通插座+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线都换了,我推荐你插座也换新,像公牛A01用签到红包才1块多,
新国标,有安全门,螺丝接线,比这安全 ...

签到红包?您说的是某宝的签到红包还是咱们论坛上的?

网友F:
指示灯的两条腿好歹用胶布或者热缩管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示灯的两条腿好歹用胶布或者热缩管包一下

可以剪断吗?我一直嫌弃红色黑暗中太刺眼了

网友:
互相学习,互相致敬,互相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是来求大伙进一步指点的,纯属班门弄斧了

网友H:
最后的是氧化铝粉末?

网友I:
L再剪短些, 两根线的接口错开一下 不要在同一个位置接驳缠胶带 这样就更安全了.
-------- ---
--- --------

网友:
找助焊剂,上锡,胶带,再套上层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的是氧化铝粉末?

那个地线之前一直是空置的,没有连接通电,不清楚是本来就是残次品还是故意灌的粉末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L再剪短些, 两根线的接口错开一下 不要在同一个位置接驳缠胶带 这样就更安全了.
-------- ---
--- -------- ...

谢谢您的建议,我看看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