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宏碁n3500掉固件了,没法初始化

楼主(2025-02-13):
宏碁n3500 2tb的没法初始化了,实在是找不到怎么进rom模式,有没有大哥能说下是短接哪里。主控是map1202,4颗tas 512。

网友A:
正面左下角两个圆孔不是rom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左下角两个圆孔不是rom点嘛

那2个试了的,进不了rom,用的jms583的盒子。

网友:
很明显的两个黄金色孔位你也是 忍得住不去短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左下角两个圆孔不是rom点嘛

不是,反复试都进不了rom,用的jms583的盒子。

网友:
同意楼上,两个金属圆洞

楼主:
那2个孔试了的,没法进rom,用的jms583的盒子。

网友:
怎么不售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2个试了的,进不了rom,用的jms583的盒子。

就是这2口,没接好吧

网友:
短接没短接上。。明显

楼主:
标签被我撕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2口,没接好吧

那我再试一试

楼主:
不得行,这样短接的,都进不了rom

网友:
我短接时拿个镊子轻轻一戳就行,根本不需要你拿剥皮电线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得行,这样短接的,都进不了rom

换根线试试,要这么粗线干嘛
或者直接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