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单片机之错误的宏定义示范

楼主(2025-02-13):
看了几分钟没看出来,出去取了个快递回来,错得很明显啊,真小白

网友A:
我也这样。几年不写还会忘记define A B,是令A=B还是令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几年不写还会忘记define A B,是令A=B还是令B=A

是,隔段时间就不行了,觉得各种概念都清楚,一上手就写错……

网友B:
#define P32 P3^2

这样可以

——————————————
经过实验,结论是定义可以,使用会出错。

但可以变通这样使用

网友C:
编程语言学杂了就会这样,一直不明白原理都差不多,为什么各种语言不能统一下基本的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P32 P3^2

这样可以

刚试了一下,咋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语言学杂了就会这样,一直不明白原理都差不多,为什么各种语言不能统一下基本的语法 ...

因为“时代在进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咋还不行?

19/20……咋写的

网友D:
STC8H了,我才接触STC8G,其实STC8H几钱一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8H了,我才接触STC8G,其实STC8H几钱一片呢?

c从8毛9到3块5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用P3^2应该写成:
sbit HC595SER P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用P3^2应该写成:
sbit HC595SER P3^2

得看头文件里面的定义,有些是P3^3,有些是P33,还有P3.3的.

网友:
c代码文件在头部#include "STC8G.H"后,直接使用P32即可,用P3^2也可以,
因为STC8H.h中P32是这样定义的
sbit        P32         =           P3^2;

而我们在c代码编程时,为了增加可读性,都把IO额外声明为更友好的名字,所以用到#define语法,变量跟变量值之间不需要用 = 字符,它除了简单的变量赋值外,其实它还可以 赋值为一段函数(合并为一行的),

#define KEY_PIN P32   // 定义按键引脚连接P32,不用 = 字符,最后不用分号

上面的KEY_PIN预处理宏定义,如果仅是简单的变量声明和赋值,还可以写为
sbit KEY_PIN = P3^2;  // 要用 = 字符分隔开,且最后要用分号

在单片机C语言编程中,#define 是一个预处理指令,主要用于宏定义。它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定义常量#define 可以用来定义一个常量,这样可以在程序中多次使用同一个值时,避免重复书写,同时方便修改。
示例:

#define PI 3.14159
#define LED_PIN 13

在程序中,每次使用 PI 或 LED_PIN 时,预处理器会将其替换为对应的值(3.14159 或 13)。如果需要修改这些值,只需在定义处修改即可,而不需要逐个查找替换。
2. 定义宏函数#define 可以用来定义简单的宏函数,通过参数替换实现简单的功能,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复用性。
示例:

#define MAX(a, b) ((a) > (b) ? (a) : (b))
#define SWAP(a, b) do { int temp = (a); (a) = (b); (b) = temp; } while(0)

在程序中,MAX(a, b) 会根据传入的参数计算最大值,SWAP(a, b) 用于交换两个变量的值。
3. 条件编译#define 可以与条件预处理指令(如 #ifdef、#ifndef、#if 等)配合使用,实现条件编译,从而根据不同的条件编译不同的代码。
示例:

#define DEBUG_MODE
#ifdef DEBUG_MODE
    void debug_print(char *msg) {        printf("%s\n", msg);    }
#else
    void debug_print(char *msg) {        // 空实现,不输出任何内容    }
#endif

在调试时定义 DEBUG_MODE,程序会包含调试信息;在发布时取消定义,调试代码会被忽略,从而减少代码体积和运行时间。
4. 简化代码通过 #define 定义一些复杂的表达式或操作,可以使代码更加简洁易读。
示例:

#define SET_BIT(port, bit) ((port) |= (1 << (bit)))
#define CLEAR_BIT(port, bit) ((port) &= ~(1 << (bit)))

在操作单片机的端口时,使用这些宏可以简化代码,避免重复书写复杂的位操作。
5. 提高可移植性在单片机编程中,不同的硬件平台可能有不同的寄存器地址或引脚定义。通过 #define 定义这些硬件相关的部分,可以方便地在不同平台上移植代码。
示例:

#define UART_TX_PIN P1_0
#define UART_RX_PIN P1_1

如果更换硬件平台,只需修改这些定义即可,而无需修改整个程序代码。
总结#define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可以用于定义常量、宏函数、实现条件编译、简化代码和提高代码的可移植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咋还不行?

在原 4楼 回复了。

不能直接使用,有变通的方法。

网友:
简单的宏定义还行,复杂的宏定义很少用

网友:
引脚一般官方的头文件会有定义,多喵一眼一般不会错~但确实有时是会用错

网友(2025-03-20):
用 /**/注解就没这个问题 了

网友:
请问,这个数码管的管脚能在单片机上的io口随便用吗?

网友:
端口定义我的建议最稳妥的还是:sbit  SDA=P1^5; 而#define SDA  P15不报错原因应该是在STC头文件中已经有了定义sbit  P15 = P1^5;而在Atmel的头文件AT89X51.h中则定义为 sbit P1_5 = 0x95;如果你引用的是这个头文件就又会报错了,此时应该写作#define SDA  P1_5了。
编程时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引用的头文件的内容,我曾经有在程序中定义sbit  WR=P3^2;结果总是报错、提示重复定义,因为是工程中整合了好些文件找了好久无果就想起来查看头文件,果然STC的头文件有WR定义到P3.6,改成RW就没问题了,另外STC单片机有时以前编译没问题并且一直在用的程序如果再次编译报错的话就一定要看看是否头文件中某个寄存器变量名称的缩写是否更改或缺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