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ONFI5接口协议改变针脚定义这件事

楼主(2025-02-14):
前言
在制作MAP1602跳线图时我们发现:ONFI接口协议升级到5.0后,官方为了支持更高的频率,优化了闪存颗粒基板的电气性能,更改了部分针脚的定义

Q:为什么要区分新旧协议接口?
是否采用某个接口协议,是由封装厂决定的
ONFI 5.0接口协议早在2021年就提出,引入NV-LPDDR4传输协议实现更高的传输速率
在实际使用中,因新旧交替时封装厂为了省事省成本,或向下兼容等其他因素,不会严格按协议要求采用新针脚定义
比如长江WDS、镁光B58R及之后的新制程,就有个别厂商依旧采用ONFI 4时代的针脚布局
本质上旧布局不是说一定不能用,只是不建议用罢了
故建议各位上板之前手动测量一下

Q:如何判断颗粒是否为ONFI 5及更新的接口协议?
万用表调到蜂鸣档(就是两支笔碰在一起就会响的那个档),一支笔点在任意蓝色点位,另一只点在任意红色点位

如果响了,必定是ONFI 5接口协议的颗粒;如果不响,大概率不是
如果想更进一步精准确定,则需测量那8个定义发生变化点位的对地阻值
(由于后一种方式比较复杂,故一般不采用)
☞若不会测量对地阻值,请带上高清无码蓝光的颗粒图礼貌咨询他人
☞若不会使用万用表,请自行百度

Q:新旧定义互贴会造成什么问题?
会出现“完全不能用”和“部分可以用”两类情况
1.  单颗8CE的颗粒由于后四个CE点位发生变化,会导致完全不能用
2.  单颗4CE及以下的颗粒大多数正常可用,但ONFI 4的镁光颗粒贴在ONFI 5的板子上时,会错误的触发缩CE功能导致无法使用
3.  单颗4CE及以下的ONFI 5颗粒贴在ONFI 4板子上时,若每个通道下只有一个颗粒则不会有问题,但一个通道下存在多个颗粒时会互相干扰导致无法使用

Q:如何让单颗4CE及以下的颗粒无脑兼容某个板子?
给颗粒植好锡后,手动扣掉8个发生变化点位的锡,让其连接不到板子即可

作者:Avidia and 风沙

相关阅读:关于英特尔NAND闪存颗粒的“缩CE”功能(CE片选合并)

网友:
我X,高手,这都能玩...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网友:
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办法解决。最麻烦的就是所有的转接贴都得做ONFI4和ONFI5两个版本,但是这样的话客户很难区分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是真的专家哈,收藏了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这都是知识呀。

网友:
这些协议接口向来都是向下兼容的,这次却改变了

网友:
很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