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寨插板的一个奇葩故障

楼主(2025-02-14):
用了很久的插座忽然没电了。于是拿下来看。也没什么大的烧坏的痕迹。还打开盖儿,仔细的上电量了一下。于是发现开关那地方接触不太好。可能是因为大功率时间长,烧水壶烧热了,把开关烧融化了一点。于是把螺丝上紧。看来越简单的东西越容易让人忽视问题的存在。只有认真细心的对待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

网友:
这个牛不算山,还行

网友:
事实上这种开关没有太大的电流承载能力。。。。
天天大功率的话要么跳过,要么换好一点的。

网友:
都发现开关有问题了,还不直接把开关短接掉,接触不良发热,有概率会烧东西。。。

网友:
触点已经氧化了,换了安全

网友:
大功率电器不敢用寨货,买了公牛,航嘉

网友:
弱电箱装了个这种排插,每周不定期重启,用了大半年想起来可能是排插的问题,绕过了开关,好了

网友:
最怕虚接发热,跳过开关吧

网友:
这东西就不能大功率使用,

网友:
这种开关不能过大电流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插座如果插大功率电器,最先坏的就是开关。

网友:
质量还勉强可以用

网友:
没有地线的插座

网友:
里面铜排用料看着还可以,希望别是镀铜,开关直接绕开接着用就完了。

网友:
一般山寨货俺到手都会拆开检查一遍.

网友:
不能大功率使用

网友:
像这种网上买的便宜插排,我都不敢用来插大功率电器。

网友:
接触不良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