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广告机想做个显示器如何简单处置(求助)

楼主(2025-02-14):
起因是自己用的一个显示器(3d功能)在前两天出现了1条竖线。自己琢磨应该这是屏坏的前兆,问了做IT的朋友,结果无法修理。于是在海鲜市场逛逛,刷到一个号称32寸4k的广告机,看看价格299还是在自己心理价位,和卖家交流了。卖家也只是简单看关机使用正常,具体没这么研究,告知机器无任何视频输入接口,只有2个usb。果断买下,具体到了在研究。收到货后,简单点亮,开机就是广告机界面,好家伙,裸眼3d,还行,但这不是我要的显示器功能。动手拆外壳,就几个螺丝卸下。如图:5块板子。简单研究后发现外壳上有2个HDMI、电源的插口,估计是广告公司定制后加装了板子,使得驱动板方向无法和外壳对齐,造成从外表看无任何输入端。简单的想法,在驱动板的另一个HDMI插一个延长线,就可以实现HDMI输入。本人数码小白,就说这个广告机带遥控器,才能实现输入切换,所有救助如何配置遥控器。

网友:
先接上HDMI连主机试试能不能自动识别输入端口再说。没接触过这类设备不知道是否需要遥控来选择输入端。

网友A:
理论上把广告机里面的屏幕接口那儿断开,看是什么接口,如果是通用接口,比如HDMI或者DP,那可以直接接电脑之类当显示器用。如果是EDP这类接口,考虑再配个接口板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把广告机里面的屏幕接口那儿断开,看是什么接口,如果是通用接口,比如HDMI或者DP,那可以直接接电脑 ...

广告机是根HDMI直连接的,开机直接显示广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告机是根HDMI直连接的,开机直接显示广告的。

对啊,内部肯定是有板子和屏连的,一般为了开发简单,会分几个板子独立的功能模块。
看着断开其中一部分没用的,然后连电脑上去啊。
有高分辨率图片的话可以帮你参谋一下。

网友:
LUPUS LC507_V3.0 4K显示器主板广告机主板HDMI 4K输入HDMI转VB1

网友B:
广告机改成显示屏这个简单,你现在打算不要广告机功能了是吧,你如果要用回以前的那个外壳,就只要把广告机解码板(插卡那块板卡)连接驱动板上面的那根信号线拔掉,买根单条的VGA信号线插在驱动板上,就是一台显示器了,不要加什么板卡,只要买根单条的VGA线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把插卡的那块板卡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告机改成显示屏这个简单,你现在打算不要广告机功能了是吧,你如果要用回以前的那个外壳,就只要把广告机 ...

手上无线材,好不容易拆了,等支架来一起装。

网友:
屡屡。感觉可以去掉没用的板子

网友:
不懂,不过我觉得应该有个板子是放广告的,类似机顶盒,拔了接电脑应该也行...

二○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网友:
留下逻辑板和电源板就行,就是接屏幕排线和电源线的那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