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台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2025-02-14):
老的一台微波炉,拆了一个800W的变压器,全铜的,体积感觉是900W的,初级绕组2.2欧姆,用16平方接地线剥皮组成40平方,四圈,电压3.96V。听大佬们的建议,次级直出,轻松点0.2镀镍和镀镍0.1+0.1铜,偶尔点个电池够用了。就是线有点硬,难得用一下,将就用了,其实享受制作过程的乐趣。
和大佬们做的不能比:

网友A:
不错不错,看样子我也要搞个。我的300瓦无影灯变压器只能勉勉强强点0.1钢镀镍,牢靠度不行

网友:
我也做了一台,只加一个块时间控制模块,点0.2镀镍很轻松

网友:
如果采用铜带或铜编织线,效果会更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4%22%7D&xxc=ad_ztc

网友:
前几天楼下有个微波炉。大过年的懒得去拆变压器

网友B:
我用900W变压器做的,吃灰中。

网友:
控制电烙是哪里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900W变压器做的,吃灰中。

也准备找地吃灰了。

网友:
使用微波炉变压器DIY点焊机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网友:
这玩意做出来体积太大,还是吃灰的货,不如买个锂电池的小型的那种好用

网友:
我也有个差不多的变压器,好像是热合封口机上的,体积应该比微波炉的大一点,不知道改改放不放便

网友:
就喜欢看你们谁焊点漂亮

网友:
老式的微波炉才有这么大的变压器

网友:
900e是900w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看样子我也要搞个。我的300瓦无影灯变压器只能勉勉强强点0.1钢镀镍,牢靠度不行 ...

还存有20KVA和1KVA的UPS电源变压器器多个。

网友C:
好庞大的变压器。原来微波炉重就重在这个变压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庞大的变压器。原来微波炉重就重在这个变压器上面了

这我个变压器是4.94KG,全铜的。

网友:
家用稳压器中的变压器更壮硕

网友:
没看到点焊针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