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33瓦(10s原配头和线)给小米8(QC3.0 18w)充电

楼主(2025-02-14):
小米33瓦(10s原配头和线)给小米8(QC3.0 18w)充电

顺便吐槽一下不顺心的事。。
24年一月的事了,当时是什么原因拍的这个照,好像是因为小米8终于突破18瓦功率收电了。。

33瓦充电头如果激活快充USB检测头子会闪一下。

激活快充了,电压还没变化。

9V激活,功率达到20瓦。

确定是小米8,电量12%,所以这时充电的功率应该是最大的。

之后怎么就飘到15瓦功率了。

确定还是小米8,电量13%

记忆中是重新拔插才恢复19瓦继续充电?

拍这个图片都过了一年,其实是想吐槽下各种不顺。
1、ipadmini2,电芯换过之后挺好用的,就是拆外屏触摸失灵了一点,但是除了卡,但是播放视频的时候还是挺流畅的,可惜某天就开不了机了,拆机发现内部有短路,修完主板上的短路电容后还是不正常,最后排除居然是液晶屏短路???无奈现在液晶屏好贵,没敢购买尝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79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345-1-1.html

2、小天才手表换排线座掉坑里了。
修这个手表修到抑郁,开始只是屏幕的主板座问题,好在换件后正常了,结果麦出故障了,买了配件换了之后就开始了周而复始的不正常,修好了这个,那个又出问题,最后主板被我修报废,配件还花了小几十(主板散热好,风枪温度不好控制,估计是芯片爆锡了。)

3、车机组装。
原本一切顺利,手贱想把tf卡及aux给弄出来,可能是连锡了,也可能是本身机器有问题,但是初试好像没有杂音的。最后组装完在测试,脉冲音及杂音导致心凉了一半。。

4、积分兑换的可调重组,表头故障
就前两天,给一个电动车的闪光转向蜂鸣器测试的时候,突然表头就失灵了,直至拆机拆短路的元件,还是烧输入的保护电阻,由于4月份要备考,折腾了一会后也死心了,到时候再说吧,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2190-1-1.html

5、最郁闷的是昨天了,华为nova3挂了
上午还用着好好的,中午回去后想拿出来挂机,结果怎么都点不亮,充电也充不上,怀疑是电池挂了(原先有点鼓,扎了眼放过气),扎眼的地方漏液把新后盖给腐蚀出一个眼。
想着估计是电芯损毁,结果拆机发现电池没有问题,有电压输出,拆了保护板用4056的充电板直供电,也无法开机,估计是主板挂了,真的是郁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086-1-1.html
哎,收心了,本还想封工具好好啃书来的,看来又要道心不稳了。
留帖立证!

网友:
进行折腾记录,需要查询时方便。

网友:
越折腾事越多

网友A:
同款论坛积分换的USB测试仪,大概去年9月测充电宝时突然没输出了,总共用了不到十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论坛积分换的USB测试仪,大概去年9月测充电宝时突然没输出了,总共用了不到十次 ...

我换的不是官方的USB测试仪,你这个可以联系睿登看下能否进行售后,我手里好几个表头,睿登的也有,也一直在用。

楼主:
5、最郁闷的是昨天了,华为nova3挂了

17日上午送完孩子后将电动车折腾了一下,1、换了一个转向蜂鸣器,打方向不会忘记关了。2、拆了方向柱珠碗,就是波盘套件,特地买了套筒,自己有7字扳,开始的时候,大小螺母一起动,后面拆了小的,再装回去就能紧了,调校了一下效果倍棒。3、买了个前减震的增高CNC件,到手30多,能增高4cm左右,避震没法了,那对避震效果最好,7mm径的弹簧,轴还有液压的,虽然孔距28还是27cm,但是效果还是很不错,不管是一个人骑,还是载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过坑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而前避震原来是27芯42cm的,后来撞毁了,实体店直接换了一套,避震是40cm的,导致了车子重心前移,坐垫就不平了。闲逛多多时看到的避震增高,cnc一体的,能高4cm,先换上去看看效果怎么样,重心后移后前轮也不乱摆了。下午骑去上班,感觉还行。

换完电动车配件后,大概10点多,就抽空把nova3拆起来清理一下,后换的硅脂有些油腻溢出,拆开主板擦拭干净后用tpyeC通电后居然亮屏了,也就是手机没坏。但是电芯已经用剪刀剪掉了,看来只能换掉电芯,于是从库存堆里找出小米8se拆机电芯,有保留可焊接的镍片,飞线焊了进去,开机正常,手机也算半复活了,因为电池太厚,后盖无法合拢,无所谓了,能挂机就行。

网友B:
现在手机换个电池真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换个电池真操心

昨晚挂机的时候正常,睡前想给手机补电,就自动重启了,重启后电量1%,怀疑保护板可能有问题,拼西西已经买了拆机的nova3电池,到货后再看看。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佩服!